求解——气缸动作中途变速问题

楼主(2018-07-27):
如图所示的机械结构和电气图。想问下描述中的V1、V2两种速度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猜测是动作过程中触发了LS1,然后电磁阀动作,限制了气流流速。
我不太懂电气,希望有人可以指教一下,解释一下电气图。
如果问题太简单,见笑。

网友:
猜想正确!

网友:
左边示意图中的LS1,LS2和LS3就类似接近开关,检测到信号后右边气路图中最上面的换向阀SOL3换向,如果从顺时针看V1阶段电磁阀SOL2属于不得电常开状态,V2阶段SOL2得电,两个节流阀变成使用一个节流阀,进气流量减小速度变慢,至于电路图怎么个动作控制顺序只了解一丁点,不会写程序,梯形图学了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