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怎么标注啊

楼主(2018-07-27):
这个2分之1用CAD怎么打出来啊

网友A:
这种深奥的问题我觉得问百度应该比到这里问好点

网友B:
CAD建议标成这样方便

网友:
大半年没用过CAD了,鬼知道是怎么标的,反正3D软件标这些简单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建议标成这样方便

就是看到标准都那样标想知道是怎么标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深奥的问题我觉得问百度应该比到这里问好点

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标注成这种形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标注成这种形式的

这么久了你还没弄明白吗,给你两张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到标准都那样标想知道是怎么标出来的

楼下已回复了,就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