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轴承定位的图

楼主(2018-07-27):
最近看到一个老工程师画的结构,发出来让各位看官随意看看
另外红色那个孔应该是从端面注油脂用的,给轴承润滑

网友:
不要总相信专家!!!

网友:
无法调整轴承间隙(左端轴承有点过定位的意思。。)
38mm的长度空间端面双孔注入油脂比较合理,空间比较大应多钻2孔以方便润滑
密封结构看不到

补充内容 (2018-7-31 10:14):
单从工艺角度来讲,拿此图左端轴承为例,假如加工不精准,轴承壳定位端(外圈右端定位)与左端轴肩(内圈右端定位)不在一条线上,会造成内外圈错位而产生其他力,在能保证加工精密的情况下,确实内外圈可以固定

网友(点评):
这个帖子只有你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点评):
过定位了吗?不是说有些特殊情况下,轴承内、外圈两端都需要固定的么?

网友:
看不懂,左边是轴承没问题,右边那一圈呢,代表直接硬接触干摩擦?其实光给这么一个结构分析不出什么,得知道怎么个用法,动作,不然说不定曲解了人家的原本设计意图

网友(点评):
轴承过定位了

网友:
主要看应用场合与受力情况吧,单单一张图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点评):
还是要看工程图

网友:
来到这个论坛我真的很幸运,谢谢各位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

网友(点评):
主要是轴承过定位,小问题

网友:
既然是给轴承注油用的,应该是在侧边会打穿呀,否则如何把油渗出去。

网友(点评):
打穿了,这个视图没反应出来,主要是轴承定位问题

网友A:
只进不出,早晚会胀死的

网友:
看着应该是一根轴,上面有个同步带轮,然后这两个之间有左边一个轴承,但是右边那个实心的是个啥?

网友(点评):
右边那个拉伸切除不小心切多了,导致断开,是一根轴

网友:
轴承外套没有定位,轴承运转不稳。

网友:
主要是两个轴承,端面不可能同时与轴,带轮端面齐平。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因为加工误差,最多也就只能满足一个端面来贴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进不出,早晚会胀死的

涨不死,也会变质了

网友:
左侧的卡簧换成端盖,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点评):
估计老头也想啊,可是怎么固定呢?难不成在轮子上钻孔。

网友:
学习啦。
我想知道,这样的轴承应该怎样定位?以前也遇到过,不会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