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皮带上检测薄型产品?

楼主(2018-07-27):
现有一问题,需要在平皮带上检测薄型产品,产品厚度1.5mm。产品的位置不能停的很准,现考虑采用对射式光纤传感器检测,不知道能否有效检测出来.
由于产品比较薄,担心皮带运输过程中的波动就会触发传感器。考虑过从上往下进行检测,比如电容式传感器及超声波传感器,进行测试效果不是很理想。如果大家见到或应用到这样的案例,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A:
皮带分两段,中间有空隙。上下装对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分两段,中间有空隙。上下装对射。

产品走不了轨道线

网友:
RGB颜色传感器,从上往下,要求检测区域的颜色较统一,并且与皮带不是一个颜色

网友:
直接打电话给传感器厂家,可能他们的经验还多一些,解决方案也具体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产品走不了轨道线

不是走轨道,是中间避空, 装感应器。产品架在皮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走轨道,是中间避空, 装感应器。产品架在皮带上

是产品比皮带宽,通过伸出来的部分进行检测?

网友:
不知道产品是不是金属的 如果是金属可以考虑用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