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储料机构

楼主(2018-07-27):
各位大神,各位社友,本人最近设计遇到 一个难题。如图中所示,一条七拐八拐的平面输送线,不知道选什么样的传送体。或者其他转送方式。
设计要求是:
1.在有限的空间中(越小越好)存储半小时内的所有来料,来料20S一个。
2.产品有强磁,放置产品的治具座最好固定在传送体上。
3.先进先出。
4.链条暂不考虑。
各位大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结构,希望能够分享一下。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参考一下。
我现在考虑是用带安装孔的同步带。但这样为了避让产品治具座一些转角处的导向轮要按治具座间距开齿,不太好做。
抛砖引玉,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板链,托板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骨链,而且是平型安装的。MISUMI上可以找到,叫做快速安装型平型链条

这种链条安装治具座不知道好不好安装,我查下。谢谢您了。

网友B:
既然是储料,楼主为啥要设计的如此复杂,回形带绕这么多圈机构不容易实现,而且机构也不容易实现。既然只有储料的功能,为啥不直接几排料共同送。

网友C:
几排同时储料,出口处加光电感应,一条料走完第二条接着送料有见过类似的机构,做的比较 成熟

网友D:
实际上就是进料 储料平台出料,把几部分衔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储料,楼主为啥要设计的如此复杂,回形带绕这么多圈机构不容易实现,而且机构也不容易实现。既然只有 ...

非常感谢您的方案建议。可能是我没说清楚,物料放入储料部是由前端工序的机械手完成。如果用多排储料方式的话就会有多个放料点,这样储料部还需要增加放料机械手,预算不够。还有放料点和取料点增多的话,产品放置和抓取时的治具定位机构也要增加。抛开成本不说,机构增加风险也会提高。

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以上只是我的初步评估,我会进一步仔细考虑一下的,谢谢了。另外您说我的方案不容易实现,可以说下是那些地方吗?我拍我没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排同时储料,出口处加光电感应,一条料走完第二条接着送料有见过类似的机构,做的比较 成熟

感谢您的回复,我这个产品有强磁的,治具座需要固定在传送带上,不然产品之间相互影响,传送的位置精度不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就是进料 储料平台出料,把几部分衔接起来

我现在就是想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完成这几个动作,您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E:
我吃的那转转火锅不知道是使用什么传送结构,拐了好多弯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吃的那转转火锅不知道是使用什么传送结构,拐了好多弯弯

点赞

网友:
圆盘更简单,高效

网友:
可以用几排流道储料试试

网友F:
这么长的链如果用同步带的话要考虑成本问题啊,一断换整根!
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用链条,如果是担心产品强磁的问题可以考虑不锈钢链条链轮。你的图片上这种存储方式不知道是达到何种目的,若果是为了两个工序之间的链接缓冲的话可以考虑设计成“M链”结构,上料端链轮停止转动时下料链轮仍然可以转动消耗“M链”中存储的产品,直到“M链”中的游动轮走到尽头触发传感器报警停机,占用空间和你图上的结构差不多,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效果。

网友(2024-05-20):
引用 网友F:
这么长的链如果用同步带的话要考虑成本问题啊,一断换整根!
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用链条,如果是担心产品强磁 ...

同好奇为何lz不想用不锈钢(不怕强磁)链条?这种转转乐小火锅都是用的链条吧

网友:
非常好得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