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加件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8-07-27):
请问这个焊接件在加工这几个沉孔的时候有困难吗,钻头会不会与竖直的板干涉呢?孔到板最小距离为20,孔是15的。

网友A:
问的应该是钻头的卡具吧,15钻头看看最长的多长,是否能完全避开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应该是钻头的卡具吧,15钻头看看最长的多长,是否能完全避开侧板

对的,我问的有点不太准确了,按您的经验初步判断一下呢?

网友B:
这不是先打好孔再焊接的吗?

网友C:
精度不高先钻好孔再焊,或者可以考虑从反面打孔,这样钻头就和侧板碰不到了

网友:
15钻头有200的。

网友(点评):
半米都有。

网友D:
一定是先钻后焊啦,一般只考虑好不好锁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先打好孔再焊接的吗?

担心位置跑了,如果不能加工恐怕就要先钻了

网友(点评):
担心位置跑了就铣个槽按进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不高先钻好孔再焊,或者可以考虑从反面打孔,这样钻头就和侧板碰不到了

精度还可以,0±0.2应该没问题,反着恐怕不行,只能从这边沉孔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是先钻后焊啦,一般只考虑好不好锁螺丝

嗯  有点担心焊接变形,±0.2精度不算太高,焊后钻孔问题不大吧

网友:
焊后钻孔,费时费力,钻完在焊吧,穿螺纹的孔,没啥要求

网友:
如果是螺丝用的沉头孔应该是可以加工的。从反面用镗刀加工沉头部分。只是工时会长一些

网友E:
不会的,你空边与板有20个毫米,空间已经足够了,通常留15毫米即可。

网友:
你这个垂直的板子有多高?得考虑钻头深度

网友:
要有200以上的钻头和铣刀的,不太好钻,有更好的方法可以优先考虑的

网友:
必须沉孔下去吗?通孔,螺丝弹平垫会和其他机构干涉?
这个最直接的是找你们的加工商确认一下,毕竟不是我们给你加工,给出无数种方案,你们加工商非说做不出来那也尴尬。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焊接啊,直接2个板有螺丝锁紧就是了

网友:
此类如果不是功能性避让问题,过孔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沉头孔及其相对立板精度,底板可以先打沉头孔,同时再打几个工艺连接孔,铣定位槽,立板打螺纹孔,螺钉连接后焊接,防止焊接时跑偏,个人看法,呵呵!

网友:
这个零件如果我来做,

首选拼装,按两个零件来加工

无论外观、精度、加工便捷性,都比焊接件要强

网友:
这种工艺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还可以,0±0.2应该没问题,反着恐怕不行,只能从这边沉孔进去

哦,没注意看,原来是沉孔

网友F:
这玩意肯定先钻孔再焊接
不然你得用多长的钻头啊
买个这么长的钻头  估计得定做  价格会很贵
而且就算定做一个这么长的钻头  悬空很多  钻头也会很飘
俩块板都前期加工俩个销孔 用销子把俩块板精确定位在一起
同时俩块板再打几个螺丝孔  然后用螺栓锁死
不承受太大的力就不用焊接了
如果需要承受很大的力  可以先螺丝锁死再焊接

网友:
竖直的板高度多少

网友:
精度不高先钻好孔再焊

网友:
15钻头一般8倍径,120长,莫式2号柄,看你钻床主轴是什么孔的,

网友:
竖版是焊接的,可以先打孔,后焊接。

网友:
有做滑环的吗

网友G:
像这样的,我做的话竖直板也会先用定位销定好位,用螺丝锁上去再焊,两块板上的孔肯定先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像这样的,我做的话竖直板也会先用定位销定好位,用螺丝锁上去再焊,两块板上的孔肯定先打好

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肯定先钻孔再焊接
不然你得用多长的钻头啊
买个这么长的钻头  估计得定做  价格会很贵

受教了

网友:
为什么不先加工在焊接

网友:
非必要,拆开来做。

网友:
有反拉的沉孔加工

网友:
挺好弄的,就算找不到长钻头,可以把钻头柄车细,用小的刀柄加工,毕竟到边20,能选择的刀柄还是不少的。

网友:
主要看精度,如果不高  可以先打孔在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的,你空边与板有20个毫米,空间已经足够了,通常留15毫米即可。

老哥,这个还要考虑下加工效率的问题,一般ER32的刀柄直径就是40了。目测这个高度得有来200了,用200长的钻头肯定震得厉害!

网友:
应该是先孔再焊接,就算一体也能打

网友:
买个加长钻头就行了

网友(2018-08-29):
先确定下钻头是有多大,最小的也不适合,那只能移位置。不想移位置就先钻再焊接

网友(2018-12-10):
一般都是底板钻好孔再焊

网友:
沉孔 是必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