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图纸的英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7-27):
图片上的英语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英文吗???????????????

网友:
哥们,这可不是英语啊~看着像意大利语或者法语

网友:
可以用翻译软件翻译,百度、有道都有在线翻译,手机端还可以拍照翻译。

网友A:
除了英语,网络上其它外语基本上不能翻译,最近搞雷诺的图纸深有体会,比如下表

网友:
阔你起哇

网友:
楼主英语都不行,就别整其它语了

网友:
把牛津词典翻出来一个个对着查啦

网友:
有一个东西叫google 翻译。没有被屏蔽

网友:
你确定是英文?

网友:
怎么看都不是英语啊

网友:
以我英语100级和法语500级的水平,这个图纸里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英语,网络上其它外语基本上不能翻译,最近搞雷诺的图纸深有体会,比如下表

这种应该直接问客户要词汇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直接问客户要词汇表

这个是用户提供的参考资料,人家也只能帮到这里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意大利的产品,有些英语标注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