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内径与轴、轴承外径与孔的配合

楼主(2018-07-27):
关于轴承内孔与轴过渡配合,为什么是g6、h6、j6、js6,不应该是k6、m6么,望各位解答一二,

网友:
轴承内孔本身是h偏差。

网友:
计算计算计算计算

网友:
轴承内孔偏下差一点点

网友A:
j 、js 、k、 m、 n这5中基本偏差与基准轴或者基准孔形成的是过渡配合,而 j、js与基准轴或者基准孔形成的过渡配合较松,一般具有平均间隙。

而g6、 h6是间隙配合中的小间隙,其中 h 配合中的间隙最小,一般用于没有相对转动的配合,也可以作为过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j 、js 、k、 m、 n这5中基本偏差与基准轴或者基准孔形成的是过渡配合,而 j、js与基准轴或者基准孔形成的 ...

关于js、k、m、n的配合h基准轴构成过渡配合我知道,为什么和轴承内孔配合了过渡配合却变成g,h的了,难道轴承内径比较小??比如公称内径为20的,公差为负的么??这样解释不了为什么,k,m的配合与轴承内径为过盈配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j 、js 、k、 m、 n这5中基本偏差与基准轴或者基准孔形成的是过渡配合,而 j、js与基准轴或者基准孔形成的 ...

哦,我有点了解了,轴承内径是公差为负公差,k,n的公差为正公差,所以是过盈配合,j,js都有正负公差,所以是过渡配合,谢谢解惑,我一直以为轴承内径的公差为正公差呢,k、m的公差为负公差,谢谢

网友B:
这个是设计标准,因为轴承外圈都是小间隙配合,内圈则是小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你定的标准??

网友(点评):
手册里还真这么说,轴承哪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设计标准,因为轴承外圈都是小间隙配合,内圈则是小过盈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有点了解了,轴承内径是公差为负公差,k,n的公差为正公差,所以是过盈配合,j,js都有正负公差, ...

楼主是个爱学习的人,专研问题,比很多人强
这个【轴承内径是公差为负公差】很多工作多年的人都不知道
附上一张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有点了解了,轴承内径是公差为负公差,k,n的公差为正公差,所以是过盈配合,j,js都有正负公差, ...

还有一个办法有助于你理解这个问题。你找一个具体的轴承和轴径,计算下你说的这个问题,然后比较两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有助于你理解这个问题。你找一个具体的轴承和轴径,计算下你说的这个问题,然后比较两者结果 ...

谢谢,是我的对公差的知识面不全,造成的,这就是所谓的半桶水晃荡,抱歉

网友:
要考虑:载荷大小、精度要求、安装等方面的要求。

网友C:
轴承内外径的上差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承内外径的上差都是0.

这样好记

网友(2018-11-23):
把标准看下,轴承的内孔可不是H级的公差哦,是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