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粘板跟透光皮带,2个问题咨询下

楼主(2018-07-27):
问题一、普通铝板,上面放3M胶块,用夹爪抓取,3M胶已经撕掉离型纸了,有啥办法处理铝板,让它跟胶布粘在一起?
问题二、视觉抓取玻璃,采用背光源,现在用PVC或者PU透明度输送,玻璃在大气压的作用用,死死地黏在输送带上,吸盘吸不起来,有啥好的推荐

网友:
1.撕掉了离心纸,说明3m块胶回粘到铝板上吧?问题是不是应该防止铝板和3M粘在一起。结论是用省钱用特氟龙胶带,费钱用铝板喷涂特氟龙。
2.PVC上加定位工装之类的,反正就是从输送上想办法破掉大气压。

网友(点评):
你说的都试过了 都不行

网友:
“PVC上加定位工装之类的,反正就是从输送上想办法破掉大气压。”2楼社友说的这个方法可行!另外,也可以在玻璃板上刻画空气槽。

网友(点评):
不规则玻璃 品种几百种 高速汇流在一起 用工装 根本做不了 再说了我成品是玻璃 你叫我画空气槽 我时间画空气槽 我还不如请人搬玻璃

网友:
吸盘吸不起来是否因为抓取力不住,建议采用海绵真空吸盘抓取上料。

网友(点评):
吸盘吸力足够了 跟吸盘没关系 现在是想叫大家推荐款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