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配置画SW大型装配体怎么样?

楼主(2018-07-27):
请教大家,这个电脑配置怎么样,画大型装配体会不会很卡?

网友:
你指的是多大的装配体,这个配置很厉害啊

网友A:
再来个固态硬盘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来个固态硬盘就更好了

三星那个500G,难道你认为是机械硬盘。。。。。。。。。。

现在还有人会买500G的硬盘???

网友B:
电源400W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来个固态硬盘就更好了

好好看,看仔细了

网友:
你是来炫富的吗

网友:
这一台不便宜吧

网友:
虽是500G固态硬盘,考虑容量,还是加个1T机械盘好点。

网友(点评):
这个在理

网友:
属于高配了

网友:
估计够呛,我现在用的电脑就CPU跟你不一样,我是I7 4790的,就现在一些小的装配图都卡卡的
不知道这软件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效果,就跟没优化过一样

网友:
我的I5,8G,内存,普通游戏显卡,如果设置合理,装配体分级,分层合理,配合合理得当,零件没有那些极其卡的特征(曲面)。1500个零件,还是流畅的。你配置性能比我高一大截。不知道你需要运行多大的装配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400W少了点

还真不小,p1000功耗极低专业卡的功耗都不高,8700k超频也没有多大功耗,400w够用了,当然你要说留预留,额定500w的也行,反正我的电脑amd1600cpu,p1000的才额定400w,用起来没毛病,大夏天一样

网友:
这套下来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