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如何计算管子的受力强度

楼主(2018-07-28):
304不锈钢,管子壁厚2MM,想知道F力需要多大才能折断钢管?抗拉强度520MPA计算

网友:
找本材料力学看看薄壁圆筒的应力分析。

网友:
1.请考虑最小折弯半径
2.力直接加载在这足够大恐怕是压扁了。

网友:
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计算。那一点弄出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