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薄板平面度0.02/1000,直线度0.01/1000,有能做的吗?

楼主(2018-07-28):
316L板材,成品厚度8mm,总长度3800mm,问了好多厂家,平面度和直线度只能控制到0.05以内,且无法对交货后产品质量提供担保。
有没有能做的大神,可以做的联系我下,留下公司名字或联系方式吧,谢谢!

下面有备注的旧的加工工艺,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开玩笑吧,加工完松开工装,变形都不止这个数。

网友:
0.05的都算高手了

网友(点评):
1m啊;能保证0.1mm都很厉害了

网友:
基本不可能   5丝都很难做到

网友:
你问问导轨搞不搞定这个精度吧。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A:
直线度1000mm只有0.01mm的公差要求应该是做不到的,测量温度的变化都会超差的,材料内应力的释放不完全也会造成超差的

网友B:
这玩意干啥用的啊?要这么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干啥用的啊?要这么高精度

一块浆料调节板,精度要求是比较高

网友:
楼主你是要造原子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度1000mm只有0.01mm的公差要求应该是做不到的,测量温度的变化都会超差的,材料内应力的释放不完全也会 ...

楼主估计要造原子弹
不然会要求这么高的精度
我估计只有生产机密机床的厂家才能做到

楼主:
手工研磨也不行吗?

网友C:
这个精度机床做不出来,需要去应力后刮研,
同时这么高的进度运输和装配时也需要不破坏精度,毕竟刚性太差

楼主:
是的,运输与安装也是要格外注意的。
关于制作,有没有合适的厂家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机床做不出来,需要去应力后刮研,
同时这么高的进度运输和装配时也需要不破坏精度,毕竟刚性太差

是的,正解,运输与安装也是要格外注意的。
 关于制作,有没有合适的厂家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正解,运输与安装也是要格外注意的。
 关于制作,有没有合适的厂家推荐?

我只知道怎么做建议直接在生产车间完成装配,你那个零件运输基本精度就了
机床导轨厂一般用到刮研多点,能做这个的最少是钳工高级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