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密封圈沟槽求解

楼主(2018-07-28):
密封圈外径110,线径4,像图上盖子上的密封槽我该画多大多深呢?我查了机械手册,但是又和我们这的老师傅说得差别很大,求各位大神给个实际应用中的准确答案。

网友:
密封槽和别人一样就可以  重点是密封圈  买一个回来试试就行 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
端面密封的沟槽设计,参考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外径110到111内径98-100深3.5即可。

网友A:
3.55mm深就挺好,买的密封圈也要是标准的,不然起不到密封的作用

网友:
查GB3452.3-2005_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 沟槽尺寸
还要知道受内部还是外部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5mm深就挺好,买的密封圈也要是标准的,不然起不到密封的作用

为什么我们车间的师傅说槽深不要超过线径的一半,槽宽和线径一样?而且我在客户现场看到的密封圈,槽宽好像也是和线径一样的,和技术手册上不一样,所以我糊涂了,上来问问大家。

网友(点评):
你们车间的师傅是为了保证装配后密封的效果才这样说的

网友(点评):
不要听师傅的,把圈都压坏了,规规矩矩照手册来,这种小零件车间的一般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