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圆柱上画个曲面槽口导向,用包覆命令提示错误

楼主(2018-07-28):
怎么解决有知道的吗,或者有其他方式画的?

网友A:
请问提示框的哪句话你看不懂

网友B:
你画线不行,用等距制作闭环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提示框的哪句话你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线不行,用等距制作闭环草图

下面一个图就是闭环,还是提示不行

网友(点评):
等距要封盖。两头加直线封闭图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一个图就是闭环,还是提示不行

两头封闭了的

网友:
长度有问题

网友C:
水平长度=pi*圆柱体直径,大一点点就会出现下图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长度=pi*圆柱体直径,大一点点就会出现下图的情况

pai取多少啊?3.14我算出来不对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pai取多少啊?3.14我算出来不对呢

始终要留一点,是不是要在切除啊

网友(点评):
草图长度(周长)不要用3.14来计算,而是用pi代表圆周率,例如你圆直径50,那么周长用公式 piX50

网友(点评):
我不是写了吗pi就是π

楼主:
引用 楼主:
始终要留一点,是不是要在切除啊

感谢大神,知道了就是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