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机噪音

楼主(2018-07-28):
空载时齿轮减速机没有声响,用手握住输出轴就发出声音怎么回事,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负载变大
对于电机---堵转
对于齿轮传动---变载荷
你这个减速器很小吧,否则你也不敢用手去握它
另外,空载时没声音,这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变大
对于电机---堵转
对于齿轮传动---变载荷

就是这种减速机750W的用手握住轴头声音就变大了

网友B:
负载变大会有一定的声音的

网友:
齿轮加工精度偏低、安装误差大、轴承质量差等都容易造成噪音的出现。

网友:
这种减速器一般没什么噪音啊,排屑机上都是用的这种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变大会有一定的声音的

有没有一定的标准的,如多少分贝到多少分贝之间都没事的

网友(点评):
没有准确数据,听着声音正常就行

网友:
噪音通常随着转速增加而增加
不过,产生噪音的情况很多种,也有可能是内部螺丝没锁紧

网友(2018-09-21):
齿轮加工精度低导致的

网友:
楼上神回复

网友(2019-10-13):
正常情况下,减速机满载噪音比空载噪音大10分贝。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噪音源来自何处?2.噪音是低频还是高频?3.是电机?是减速机处发出来的?

网友(2020-06-24):
噪音问题涉及面大,不是几句话能说的清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