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cad自学视频

楼主(2018-07-28):
各位大神谁有cad自学视频啊

网友:
会画直线和圆圈这2个命令,就会一半了,其他再慢慢学

网友:
我要自学网

网友:
要学会百度   只要会百度 几乎没啥找不到的资料
3 z5 y4 ^3 W* j百度 软件自学网3 Z( T  [- n. z, @

网友:
根本不需要自学视频,软件打开,把每个功能都点一遍,知道这个图标是干嘛的,不清楚的功能直接百度,点完基本上可以画一些简单的图形了(其实机械的图基本都不复杂),这个时候画图速度很慢,接下来就要提高画图速度和画图技巧,巧用一些功能,记一下快捷命令,找图纸练习就行了

网友:
这个也要跪求?你个软骨头加懒蛋子 还真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