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侠有渐开线函数计算软件

楼主(2018-07-28):
现在需要计算渐开线函数,比较生疏,哪位前辈有软件,清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不会使用百度吗

网友:
估计手机app应该有了吧

网友:
机械原理中,齿轮最前面的内容
如果要找计算机代码,请找哈工大 王知行 写的书,有详细的代码和解释
函数,反函数都有

另外,在Excelhome论坛的VBA版块和函数版块,可以找到渐开线函数(反函数)示例代码,下载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