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气缸体散热设计

楼主(2018-07-28):
根据各种设计输入,已经计算出了强迫风冷散热的风量要求,散热面积要求;
           现在有人在设计流程中提出这么一个环节要求要先进行手稿理论计算这一步(发动机迎风面的入风口迎风面积大小的理论计算和绕流物体的风压损失计算,前提是发动机现无任何导风结构设计,)我分析了现有设计输入和结构条件,结论是简单的理解估算进风口和风压损失完全偏离了实际设计要求。
           个认为这需要结合发动机舱的结构空间部局,进行CFD风道结构模拟设计,这样更有效同时也更符合实际情况。
           大家认为如果要理解估算,这个估算方法怎么计算,提一下意见,大家一起讨论下。在这之前有人提出按管内绕流计算,个人查阅了资料,发现有问题且边界条件输入不可控;
           如用风道CFD模拟设计,我已有方案,当然大家有兴趣我们一起也可以讨论。
           在此先谢谢大家参与,提出宝贵的建议。

网友A:
估算,这是书呆子成功混社会的第一步
整天泡在图书资料、象牙塔里的人,总是追求精确。殊不知工程里就没有精确二字
机械设计中,物理设计尤其如此。比如散热设计
散热设计其实是经验总结,靠的是大量实验数据支持的。与其比谁更能算,不如比谁更能把军标吃透(MIL标准)
散热设计,是应用量纲分析、相似理论最成熟的领域之一

网友B:
面积越大不是散热越快吗?往大了整,只要空间重量合格

网友C:
模拟其实也只限于方案阶段,无法提高准确精度,建议楼主练习拓扑定律,提高分析的准确性。

网友D:
在这个论坛问计算没意义,不算潜水的,会算气缸的都不超过三个,更别说更复杂的热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积越大不是散热越快吗?往大了整,只要空间重量合格

高空作业温度是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算,这是书呆子成功混社会的第一步
整天泡在图书资料、象牙塔里的人,总是追求精确。殊不知工程里就没有 ...

有相似准则何实验算法两种,针对翅片散热计算,有一定指导作用,方向没错,一般不会出错,这方面有专门的研究。方正是联合设计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论坛问计算没意义,不算潜水的,会算气缸的都不超过三个,更别说更复杂的热流了

这方面需要,正向开发要求必须走这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其实也只限于方案阶段,无法提高准确精度,建议楼主练习拓扑定律,提高分析的准确性。

是的,现在就是方案确定阶段,正向需要这一步

网友(2019-01-17):
引用 网友A:
估算,这是书呆子成功混社会的第一步
整天泡在图书资料、象牙塔里的人,总是追求精确。殊不知工程里就没有 ...

的确做工程和在学校做科研是不同的,还停留在本本上这样做没什么问题,但是真正boss要结果起来可没这么多闲情雅致去这那,还是通过经验估算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想面面俱到是好事,但我认为要抓主放次,先把产品做出来,实践再去修正,这是必经之路,不然很多仅仅只停留在想法阶段。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