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球同时进入,如何让其成为一排一个个进入?

楼主(2018-07-29):
空间较为有限,而且球的直径相对整体来说也比较大

网友:
整具体一点

楼主:
就是现在有个装置可以不断的把外面的球收进来,但球进来以后是乱的,后面的机构需要让球一个一个地过去,但是在一个多球直径的地方他就会存在卡住的问题,有办法在不使用电机的情况下做一个防卡的机构吗?

网友A:
我在米思米看到了这个带连杆的挡块机构
https://www.misumi.com.cn/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288.html

网友B:
不用电机是不是也不能用气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机是不是也不能用气缸了?

对 也不可以使用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米思米看到了这个带连杆的挡块机构
https://www.misumi.com.cn/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288.html ...

这个机构启发很大,可是工件在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时一个个得了呀,这个是断开一定的间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启发很大,可是工件在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时一个个得了呀,这个是断开一定的间隔吧?

嗯,是的。分隔开的话还需要一个机构。话说,这些机构在网上很好搜到,平时注意留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启发很大,可是工件在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时一个个得了呀,这个是断开一定的间隔吧?

嗯,还要加一个机构。这些网上即搜即用,请多留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启发很大,可是工件在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时一个个得了呀,这个是断开一定的间隔吧?

网友:
嗯,还要加一个机构。这些网上即搜即用,请多留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还要加一个机构。这些网上即搜即用,请多留心。

把球分开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哈,我的意思像是如何防止一个漏斗在低端卡住,感觉这个结构也是已经变成一排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哈,我的意思像是如何防止一个漏斗在低端卡住,感觉这个结构也是已经变成一排球了

自己开发。我也帮不上你了

网友C:
对于一致性好、表面光洁的球体,漏斗出口尽量直径突变,加震动装置(一定要有扰动结构,否则有很大几率堵料)。
一致性差、表面不光洁的球体只能采用运送结构处理了。可以参考一下日本制作的一个节目里面有关钢笔制造的过程,钢笔尖的钢球是如何从一堆里面取出一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开发。我也帮不上你了

也是谢谢啦,对了我想问一下平时那些网站比较有多的结构呀,就类似你刚才那个米思米,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致性好、表面光洁的球体,漏斗出口尽量直径突变,加震动装置(一定要有扰动结构,否则有很大几率堵料 ...

直径突变指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突变指的是?

斗和口之间不要有太多直径渐变,否则从多个球直径渐变成一个球的直径一定会有2个球同时通过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突变指的是?

说白了这个漏斗做成“盘子下面钻一个直径仅供一个球通过的孔”的样子。

网友:
可以设计成打台球的步进送料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谢谢啦,对了我想问一下平时那些网站比较有多的结构呀,就类似你刚才那个米思米,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 ...

米思米官网的inCAD已经很多机构了,还有本书叫   机械设计实用机构装置图册   网上有PDF免费版

网友:
研究下高尔夫球自动捡球机

网友:
不想加振动电机的话,感觉可以加个气缸时不时撞一下或者是出口的地方顶一下。

网友:
入口处(可能卡的地方)弄个铁棍不停的拨弄。。
记得看过一个整理瓶子的转盘,上面固定一个铁棍,方法很好。

网友:
构思挺巧妙的

网友:
搞个振动盘不可以吗?

网友:
电机又不能用,气缸又不能用,我想问你是想手动吗?又想省钱,又想好用,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