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实体为什么不能展开

楼主(2018-07-29):
新建椭圆曲面,加厚成实体,拉伸切口,为什么不能展开

网友A:
可以在加厚成实体前先利用曲面展开工具展开,再去利用加厚工具加厚试试。

网友:
您确认椭圆是可以展开的吗?根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加厚成实体前先利用曲面展开工具展开,再去利用加厚工具加厚试试。

您说的“曲面展开工具”是啥?

网友(点评):
才看见Inventor^_^,SW的命令

网友(点评):
SW2015开始就有了曲面展开工具了。。确实能展,不过精确与否,就没人验证过了。

网友:
椭球面属于不可展曲面。

网友:
椭圆怎么展开?今天想了一天觉得实体不能展开吧?除非厚度是均匀的实体,椭圆是一个鸭蛋型的实体,没法展开吧。

网友B:
楼主想怎么展开,一般这类转换成钣金才好展开的。

网友C:
|晓昀发表于 07-29 21:45椭圆怎么展开?今天想了一天觉得实体不能展开吧?除非厚度是均匀的实体,椭圆是一个鸭蛋型的实体,没法展开吧。
球体也不能展开。但软件都能近似地把它展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球体也不能展开。但软件都能近似地把它展开了。

软件能近似展开?做什么,能做下料形状吗,与车间师傅一起验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怎么展开,一般这类转换成钣金才好展开的。

大哥,你多次的回复暴露了你不学无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能近似展开?做什么,能做下料形状吗,与车间师傅一起验证了吗

想想地球再看看对应的世界地图。。。地图都画成平面的了,怎么画成这样的?在误差可控的范围内。

网友:
钣金件放样折弯可以展开:
椭圆形展开

蛋形展开

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