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汽车需要防震防松螺母么?

楼主(2018-07-29):
RT
普通汽车的振动好像不是那么大吧?有需要用到防震防滑螺母么?如果有,那么,都是什么车型?用在哪些部件上?

网友:
振动比较大的地方,应该都需要防震、放松螺母。

网友A:
发动机周围是需要使用防震螺栓的

网友:
肯定需要的,放松螺母一般都用在安全设备上。

网友B:
知道为什么电梯采用的都是9倍的许用应力钢绳吗?因为里面装的是人。车子也一样,我觉得好车都应该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周围是需要使用防震螺栓的

发动机的振动好像并不太大啊,普通的弹簧垫片就能搞定了的

网友(点评):
那得脑子进多少水才会用弹簧垫防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为什么电梯采用的都是9倍的许用应力钢绳吗?因为里面装的是人。车子也一样,我觉得好车都应该采用

现在的轿车避震挺好的,应该不需要特别的防松螺母吧。或者只是大货车,工程车辆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