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载与安装SW都不成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7-29):
刚开始我是卸载SolidWorks2015 Sp4.0 因为tool box 调用不了
我自己认为卸载成功之后,再安装时 toolbox那里是灰色的,再重装时,总是出现错误,然后安装失败了
更奇怪的是,我在卸载后,发现SolidWorks还能打开接着用,我觉得所有注册表值与安装目录全删除了
之后我就安装SolidWorks2016,再安装时,提示我,已经存在一个SolidWorks的版本,可我之前明明是把2015全删掉的!!!怎么还存在?
但是SolidWorks2016还是装上了,但是2016感觉略微有些慢,我又卸载了,装个 2015版的SP5.0 还是出现之前安装问题
我在安全管家的软件卸载里发现有SolidWorks2015与16的 后缀为Edition了,但是就删除不了
之后我用强力卸载,强力删除了,可是我再重新装2016时,那个错误依旧存在,如图所示
我现在只好下载2017.......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A:
在去年的10月份我也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在2012版本和2013、2014之间折腾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后来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把操作系统重新装了一次。
这个问题听头疼的。不想装系统,最后还是折腾把系统重新装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去年的10月份我也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在2012版本和2013、2014之间折腾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后来 ...

我也不想重做系统,因为我的笔记本是PCIE固态硬盘的
刚买时是win10
后来改做win7 挺费劲
当时是在维修站做的
我想自己重改win10,因为win7运行SolidWorks与打开 都有点慢
我这个是戴尔最新出的 游戏币 5000左右 CPU是7700HQ i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想重做系统,因为我的笔记本是PCIE固态硬盘的
刚买时是win10
后来改做win7 挺费劲

我就是win10改的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win10改的win7系统。

我想自己重新做回win10 利用msdn提供的 原版镜像
我这个PCIE不是很有名的 好像是海士力的
不知道会不会出啥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重新做回win10 利用msdn提供的 原版镜像
我这个PCIE不是很有名的 好像是海士力的
不知道会不会 ...

先把软件要求看清楚,再决定是否必须要重新装系统?最好不要重新装系统,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软件要求看清楚,再决定是否必须要重新装系统?最好不要重新装系统,太麻烦了。

我是戴尔最新出的一批笔记本 5000左右i5- CPU7300HQ
固盘是SK hynix SC311 SATA 256gb
机械硬盘是 西数WDC WD10SPZX-00Z10T0
最开始是win10中文,感觉操作软件使用比较流畅,但是读写与解压速度一般,感觉没发挥固盘的能力
然后找维修站重做的win7 我感觉不是用正版做的,而是原版镜像
刚开始读写性能挺好,但是现在也很一般了,开机时间总是29秒
原先杀毒7分钟左右,现在变成12分钟
打开3D制图软件偏慢,特别是大型装配体模式,画图还勉强凑合
我现在想利用msdn网站提供的win10专业版原版镜像重做系统。请问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与操作步骤?谢谢!
------鲁大师 Build V5.15.18.2005------

电脑型号: 戴尔 Inspiron 5577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7300HQ @ 2.50GHz 四核
    主板: 戴尔 090HMC
    内存: 8 GB ( 镁光 DDR4 2400MHz )
  主硬盘:  SK hynix SC311 SATA 256GB ( 256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 4 GB / 戴尔 )
  显示器: 京东方 BOE0761 ( 15.5 英寸  )
    声卡: 瑞昱 Audio @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戴尔

网友A:
开机慢的话,把开机自启的那些软件重新设置成开机不启动,杀毒软件不要用金山毒霸,那是一款流氓软件,卸载都卸载不了,而且导致机器超级慢。

机器配置还是不错的,比我的笔记本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慢的话,把开机自启的那些软件重新设置成开机不启动,杀毒软件不要用金山毒霸,那是一款流氓软件,卸载 ...

额,,,,,,
刚开始买来时 鲁大师说评分16000多分 现在变成12000多分 说击败了全国56%的电脑,win7系统情况下
在win10系统也就是刚买时是击败了77%电脑
难道是某些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最后是换了版本才行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尴尬了

网友:
那些杀毒软件最好都卸载掉 ,都是流氓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软件要求看清楚,再决定是否必须要重新装系统?最好不要重新装系统,太麻烦了。

系统还原不行吗?

网友:
卸载不彻底 在C盘有SW的残留文件,用电脑管家软件扫不出来,需要手动删除。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软件卸载后,系统中还有SolidWorks系统文件,包括注册表中也是,最快的做法是直接重新装系统。

网友:
13版以上好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刚开始我是卸载SolidWorks2015 Sp4.0 因为tool box 调用不了。这个用不了可以修复,无需卸载。多看看关于安装的帖子以及遇到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你这样只有重新安装电脑系统了。

网友:
这软件太臃肿了,安装卸载出问题的概率非常大
用第三方软件卸载,然后清理一下注册表看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
装个高版本的OFFICE好像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