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摩擦的表面处理方法。

楼主(2018-07-29):
摩擦副一个零件的材料是合金钢,另一个零件的材料是铝合金,请问两个零件分别采用什么样的表面处理可使两者配合时的摩擦系数降到最小?

网友:
说具体一点,怎么个摩擦法,平面摩擦还是圆柱摩擦。
合金钢精磨后用1200目砂纸抛光

网友A:
滑动摩擦还是滚动摩擦

网友:
里面可以做上一些自润滑材料,比如铜合金;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尼龙聚四氟乙烯等自润滑材料

网友:
表面打磨加润滑呗

网友:
提高接触面的光洁度和增加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摩擦还是滚动摩擦

是滑动摩擦,钢和铝合金配合。

网友B(2021-10-22):
我想增大摩擦

网友(点评):
选用摩擦系数大的材料配合;较大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想增大摩擦

譬如呢?

网友(点评):
改打铁做码农^ _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譬如呢?

真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