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的透明壳体,欢迎围观

楼主(2018-07-30):
透明壳体的优势
效果好:能够360°全方位且清晰的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观察到润滑流动的过程
性价比高:用金属件做的油性实验,能够看到的的内部空间有限,用金属件很可能会反复多次做实验,透明壳体不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最高尺寸精度0.05mm,完全可以保证装备需求
断裂伸长率11% 可以承重90kg
可以进行台架实验,在60-80°C油温。4000r/min工况条件下运行良好

网友A:
不耐高温啊

网友B:
这么螺纹用螺纹钢套比较好,关键是镶之前也要攻丝吧,会不会拉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耐高温啊

塑料的导热性和散热效果不如铝合金的,这个壳体主要是研发试验观察用

网友C:
这类只适合做科研,长期使用肯定会被辐射掉了。

网友(点评):
就是做展示用的,没有长期使用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螺纹用螺纹钢套比较好,关键是镶之前也要攻丝吧,会不会拉毛

透明壳体中没有螺纹套嵌入部分的螺纹最大拧紧力矩为5N*M,有螺纹嵌套部分的螺纹最大拧紧力矩为10N*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只适合做科研,长期使用肯定会被辐射掉了。

是的,您说的对,主要是做研发试验才能用到,所以有做汽车试制研发的,欢迎围观和我联系

网友D:
就是做展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只适合做科研,长期使用肯定会被辐射掉了。

并不是展示使用,这个是汽车研发阶段,做油性实验观察用,油温在80°以下,2小时持续运转观察是没有问题的,且可以多次这样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做展品用的

并不是展示使用的亲,这个是汽车研发阶段,做油性实验观察用,油温在80°以下,2小时持续运转观察是没有问题的,且可以多次这样重复使用

网友:
做研究和教学都不错

网友E:
PC熏制的,没打磨好

网友F:
教学教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熏制的,没打磨好

是的,这个是没打磨好的展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教学教具不错。

网友G:
直接注塑成型的吧

网友H:
还是不能装在车上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注塑成型的吧

机加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不能装在车上使用啊

不行的,这个是各主机厂 做试制 观察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机加工的哦~

机加工做的不错啊,加工后没有出现磨砂面的现象,干净透明很不错啊

网友I:
工业烤箱多少钱?决定工业烤箱的价格因素到底有哪些呢?
        1、外观尺寸和材质,外形材质采用2.0mm厚冷板折弯而成,表面高温静电喷塑(非普通油漆)耐腐蚀,防生锈,外形尺寸按要求定制,大双门,配加强型镀铬方钢门锁,拉手。烤箱底部配有推车道轨(道轨的尺寸按照贵公司的千层架订做),方便推车进出。工业烤箱的尺寸不同,价格也有所不同!
        2、温度范围:工业烤箱温度分为三类,低温烤箱(常温+10度~250度),中温(250度~600度),高温(600度~1800度)。温度的高低也决定了价格的高低!
        3、风道循环方式, 有水平和垂直着两种方式!
       4、根据产品的品牌,不同的产品品牌所决定的价格也一样
       总的来说,工业小型烤箱国内市场价格有1000-5000元左右的,也有几百元的。厂家不一样质量不一样,价格波动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业烤箱多少钱?决定工业烤箱的价格因素到底有哪些呢?
        1、外观尺寸和材质,外形材质采用2.0mm厚 ...

这是神马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加工做的不错啊,加工后没有出现磨砂面的现象,干净透明很不错啊

嗯嗯,是的呢

网友J:
机加工能力很强大啊,塑料件做成这种外观,不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机加工能力很强大啊,塑料件做成这种外观,不容易吧。

是的,您说的对

网友(2019-01-16):
此账号丢失,如果有疑问,可以和我联系,或者加我微信15021506867

网友(2019-05-22):
请问这个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点评):
工业PC ,如果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这个账号丢失或者加我微信15021506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