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晃动厉害,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8-07-30):
Z轴装配完成后晃动厉害,问题出在图示红圈Y轴与直线轴承的配合上,该怎样解决才能消除这种晃动?

网友:
Z轴行程太长,一般我会选导轨机构。你这导向太短了。

网友:
图上看不太清,你这是两个导杆还是四个?最好是四根导杆,同时大行程立柱导向通常都会比水平导向直径大一些。

网友A:
楼主的图出现晃动应该是用的两个导向轴,按照你图片来看,行程太长了啊,建议至少3-4根,或者两侧选用导轨.....

网友(点评):
你是指导轨可以有预压么

网友B:
换成线轨,选有预压的

网友:
增加机构的刚度和强度,把导杆改为直线轴承。

网友:
略吊。。甘拜下风。。

网友:
换直线滑轨吧

网友(点评):
直线滑轨就不晃啦么

网友:
我要先看看上面啥样?有无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线轨,选有预压的

有预压和没有预压的区别在哪里,还有不预压,请教。虽然有用,但一直对本质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出现晃动应该是用的两个导向轴,按照你图片来看,行程太长了啊,建议至少3-4根,或者两侧选用导轨. ...

这个就看选用导轨规格和承载情况了吧,小一点的预压是没问题的

网友:
就是导向太短了,加长 或者多做几个点做导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