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距离板的边缘最小距离是多少呢

楼主(2018-07-30):
厚度为10的钢板上开孔

网友:
我一般是大于1.0mm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有点随意了吧

网友(点评):
这只是我的经验,而且我一般加工的孔直径都不超过10mm。

网友:
那要看你这个孔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一有空间的情况下:
1.只是安装定位不受力的情况,不让垫片超出端面即可;
2.需受力的当然越大越好,一般10MM.
二空间限制:
1.只是安装定位不受力的情况,不让螺丝头(可不加垫片的情况)超出端面即可;
2.需受力的改方案.

个人观点

网友:
不说做啥的 不说啥加工方法 谁知道多少好 冲 和 钻能TM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