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断电时,负载往下掉

楼主(2018-07-30):
做了3台机器,前两台断电掉大概5mm。
第三台掉的有点多,大概50mm。用的是400W马达,丝杆导程是5mm,负载大概18kg。

肯定一点是,负载太大。
但是刹车又能刹住,是不是可以从延迟继电器上想办法,断电时,先断刹车电,然后断马达动力电
大家讨论一下,给支支招

网友A:
可以试试电机加减速机!? 但是转速要增大,才能跟上速度

网友:
自锁电机考虑一下

网友:
不是有抱闸电机么

网友B:
会不会刹车坏了,就算电路延时也不会延时了50mm

网友:
不是有刹车么

网友:
刹车静止转矩不够

网友:
Z轴加平衡块

网友C:
你这是正常的断电,你搞时间继电器。 如果是意外断电呢? 你继电器再怎么延时,马达也会瞬间断电的。 所以肯定是刹车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刹车问题

网友D:
和延时有什么关系?真不明白。看看电机抱闸的两根线是怎么接的。如果看不懂电气图,不会用万用表,那就用手拉,总有一个端子接头松动或脱落。

网友:
伺服电机断电也可以有断电保护。

网友E:
刹车是什么形式的刹车?刹车后立即断开电机动力,要不会烧电机的,然后再断电机的电源。这个得综合考虑,单独另出来这个讨论控制上还会出问题。

网友:
电机抱闸

网友:
抱闸电机+自锁块。

网友:
校核抱闸扭矩和负载的匹配,如果前2台还可以满足要求的话,第三台掉的多可能是抱闸的一致性不好,找生产厂家。

网友:
加刹车电阻

网友(点评):
加电阻 刹车会更慢

网友:
肯定一点是,负载太大。
但是刹车又能刹住,是不是可以从延迟继电器上想办法,断电时,先断刹车电,然后断马达动力电
大家讨论一下,给支支招
——————————————————————————————
让电器时序做好  可以看广数的那个  s-on  刹车 动力电 时序那个文章

网友:
先刹车,再断电机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电机加减速机!? 但是转速要增大,才能跟上速度

已经通过此方法解决,刚好从同事那里找到了几个合适的减速机

楼主:
我这个伺服电机是带刹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刹车坏了,就算电路延时也不会延时了50mm

负载太大,刹车刚开始作用的时候,作用力量小,刹不住,所以会下滑

楼主:
刚断电的时候,会掉。

楼主:
已经通过加减速机解决。平衡块在机台中,比较少用。一般电梯行业的会用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正常的断电,你搞时间继电器。 如果是意外断电呢? 你继电器再怎么延时,马达也会瞬间断电的。 所以 ...

延迟继电器配合大电容使用,意外断电,电容放电,给马达动力,此时刹车电断掉,刹车抱死。解决负载往下掉的问题。

上面是我写这篇帖子时间的思路。

因为同事手上刚好有减速机,就通过加减速机这个方式解决掉问题了。

楼主:
负载太大,刹不住。Z轴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延时有什么关系?真不明白。看看电机抱闸的两根线是怎么接的。如果看不懂电气图,不会用万用表,那就用手 ...

刹车是好的

网友(点评):
我以前做过数控机床,对于这个问题见的比较多,刹车不会有问题,问题出在控制线路上,一般在机床振动的时候会出现掉轴现象。如果确定刹车、线路没问题,处理好以后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是什么形式的刹车?刹车后立即断开电机动力,要不会烧电机的,然后再断电机的电源。这个得综合考虑,单 ...

就是普通的,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楼主:
我已经通过增加减速机,解决这个事情了。
断电的一瞬间,Z轴会往下掉50mm,然后伺服马达才能刹住车。

和接线没什么关系的,如果接线有问题,刹车起不了作用,应该是马达一直带着刹车运动,马达会报警的。

网友:
不能加平衡气缸吗?

网友:
我操  ,丝杆换成T型的  什么刹车都不需要呀

网友:
加一个平衡气缸,和负载重量接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通过增加减速机,解决这个事情了。
断电的一瞬间,Z轴会往下掉50mm,然后伺服马达才能刹住车。

...

突然掉电Z轴下滑是属于正常现象,多了就不对了,可能是负载过大导致运动惯量太大刹车不起作用,加减速机是个办法

网友:
应该抱闸制动力矩不够。刹车应该是规划好的轨迹操作,靠电机性能完成,和抱闸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