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问题

楼主(2018-07-30):
液体润滑表面粗糙度大好还是小好?

网友:
没有经验,估计是小好吧。

原理参考轴和轴瓦

网友A:
可参考:在半液体润滑或干摩擦的工作条件下,零件的原始粗糙度值并不是越小越好,因为表面粗糙度值小,紧密接触的两金属分子间产生较大的亲和力,润滑液被挤去,造成润滑条件恶化,表面容易咬焊,使初期磨损量增大。而在完全液体润滑的条件下,因润滑充分,两金属表面完全不接触,由很薄的一层油膜隔开,要求其表面粗糙度不刺破油膜,故在完全液体润滑条件下表面粗糙度值越小越好。

网友(点评):
专业的人说专业的话。牛逼。

网友(点评):
总之在可实现的情况下越小越好。还要看接触情况,点,线,“面”

网友:
三楼说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在半液体润滑或干摩擦的工作条件下,零件的原始粗糙度值并不是越小越好,因为表面粗糙度值小,紧密接 ...

有相关资料吗?如果有的话,请发我一份 (466304648@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资料吗?如果有的话,请发我一份 (),谢谢

没有,可以找些关于润滑理论方面的书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