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纸箱

楼主(2018-07-30):
现在纸箱包装特别多,所以经常需要绘制纸箱图纸。一直以来都是用CAD一横一竖老老实实画。
我想问下大家,知道不知道用哪个软件,可以只输入纸箱的长宽高,材质厚度等,然后软件就自动生成三维或者二维展开图。  跪求各位大神

网友:
用SolidWorks的参数化设计就可以了,设置好相关比例就好

网友:
试试SolidWorks的钣金?

网友:
纸箱不都是一个样吗?也就是说,出好第一张图,接下来的图改尺寸就行了

网友:
我很想请教一下,用CAD要怎么画啊?每个尺寸的关联有要求吗?菜鸟。。。

网友:
飞机盒的设计尺寸,需要尺寸遵循什么规格啊?

网友A:
把纸板当成钣金来画图

网友:
直接sw钣金就ok了

网友:
飞机盒也可以用钣金件吗?

网友:
solidworks钣金画 差不多就行

网友:
cimpack 或者Box-Vellum V5.0 中文版
cimpack 这个只看过别人用过  专门的包装印刷设计软件  画图很快
Box-Vellum V5.0 中文版   用多 里面有盒型库 但是不多 只有400多种盒型

还有很多的盒型软件 你可以自己找找

网友(2022-07-19):
引用 网友A:
把纸板当成钣金来画图

那搭边怎么办,不考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