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会对不锈钢的防腐性能产生负面影响吗

楼主(2018-07-30):
最近做了一批零件,是外协买的枪钻打孔的材料,圆钢。17年年底买了600件料,一直有使用,没有出现过问题。这次是剩的最后一批大约有40件,加工完了电解抛光,电解完了发现表面并不光亮,于是质管怀疑材质有问题,就拿去泡在酸洗液里,发生了上锈的情况。但是我现场查看,内孔仍然光亮。供应商也提供了材质报告。因为内孔是不加工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跟切削液有关系。这家供应商合作不少年了,没出现过材质方面的问题,他们的材料也一直是同一家代理商提供的。还有就是电解液会不会也会有影响。有了解的社友请不吝赐教。

网友:
电解前没清理干净?

网友(点评):
因为电解不是我负责,所以我不清楚电解前有没有清洗,另外电解液是否存在污染也不得而知。

网友:
不知为什么去怀疑切削液?
我觉得,切削液如果有问题的话,怕是其中含氯。不过应该是有机氯。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了
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怀疑材料。国内的材料奇奇怪怪的,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一批轴热处理后,表面有明显的环状花纹,像斑马一样,但技术指标合格。无人能解释,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遇到过,去化验的指标也是合格的,我只能说国内的标准可能有点低,或者304不适合我们的零件。

网友:
遇到过切削液对铝件腐蚀的情况,出现黑斑,换成专用的加工铝件的切削液并且调好配比,结果就不一样了,没再出现黑斑了

网友:
酸洗液里不上锈就怪了
没有详细说明情况所以没办法说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