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斯托真空发生器的参数 最大吸入量

楼主(2018-07-30):
手上有个费斯托的真空发生器VADMI-140-LS-N,打算用来吸塑料片。以前没用过真空发生器,搞了半天也没搞清参数。有谁知道真空发生器是不是有最大吸入量(L/min)一说,怎么看呢?为啥我用他来吸总重200克不到的塑料片(共5片,每片2个吸盘共10个吸盘)老是吸不住呢?

网友A:
真空发生器都有最大真空流量(NL/min或L/min)这个参数。
但是否抓得住,不取决于发生器,而是看吸盘是否选对了。否则泄漏量大的情况,再大的发生器也带不动。
塑料片是否有凹槽?有弧度?有高度差?吸盘是黑色的NBR还是白色的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发生器都有最大真空流量(NL/min或L/min)这个参数。
但是否抓得住,不取决于吸盘,而是看吸盘是否选 ...

谢谢大侠,我再学习学习,不懂请教。我这塑料片不是很平整,约50x60,翘曲可能有1-2mm。表面有0.1mm左右网纹。但我选的吸盘很软,应该可以可以很好覆盖。

网友B:
海绵吸盘了解下,解决不规则物品吸取。

网友(点评):
最讨厌海绵吸盘了 感觉没力气 还不如买硅胶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绵吸盘了解下,解决不规则物品吸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再学习学习,不懂请教。我这塑料片不是很平整,约50x60,翘曲可能有1-2mm。表面有0.1mm左右 ...

表面有花纹的物料,普通硅胶吸盘无法保证密封,有较大的泄露。如果发生器离吸盘还有些远,流量是不足以保证抓取的。要么选尺寸更小的吸盘,要么选海绵吸盘。
我为玩具厂提供通用性解决方案(注塑件)就是海绵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有花纹的物料,普通硅胶吸盘无法保证密封,有较大的泄露。如果发生器离吸盘还有些远,流量是不足以保 ...

谢谢,学习了,不过我们这个看同类设计都是用橡胶吸盘的,可能真空系统不一样吧,回头我试试海绵吸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不过我们这个看同类设计都是用橡胶吸盘的,可能真空系统不一样吧,回头我试试海绵吸盘

Festo这款集成式真空发生器,耗气量6Bar下超过100NL/min,最大流量不过50NL/min。
如果实际应用时吸盘有泄漏,很明显带不动的。
要么换吸盘,要么换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sto这款集成式真空发生器,耗气量6Bar下超过100NL/min,最大流量不过50NL/min。
如果实际应用时 ...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
海绵吸盘吸力可以的,很牢靠,但是价格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不过我们这个看同类设计都是用橡胶吸盘的,可能真空系统不一样吧,回头我试试海绵吸盘

PIAB 的piGrip系列有海绵唇边规格,几百块的价格,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如果和几块钱的吸盘比,那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