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器人C轴呈规律性往复摆动,无解,求助

楼主(2018-07-30):
桁架机器人的Z轴末端连接一个C轴执行回转运动,奇怪的是C轴角度调整好以后(比如说调整为0度)运行10天左右,角度发生变化,变化至-1度,过一周左右再跳回是0度,一直是一个跳变的过程,已经对电机输出端和减速器输出端进行检测,连接均没有问题,不会导致偏差,请高人指教

网友A:
是用旋转气缸吗

网友:
发个模型或者图片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旋转气缸吗

绝对值编码器电机驱动RV减速器

网友B:
电机连接减速机,减速机和C轴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电机驱动RV减速器。是否连接部分有问题?采用的什么联轴器?

网友D:
是不是机器运转时的振动引起编码器计数不准,出现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机器运转时的振动引起编码器计数不准,出现跳变?

你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能不能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连接减速机,减速机和C轴是怎么连接的?

减速器端面螺栓把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电机驱动RV减速器。是否连接部分有问题?采用的什么联轴器?

连接部分已经检测,未采用联轴器,电机直接带动的是RV减速器的输入齿轮,圆跳动在0.03mm以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能不能细说?

我们用的是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装在轴端(编码器装在轴端跟悬臂一样),由于震动比较大,编码器经常出现丢转,后来做了一个支架把编码器固定之后,就没出现丢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是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装在轴端(编码器装在轴端跟悬臂一样),由于震动比较大,编码器经常出现 ...

我们的这个是电机自带的绝对值编码器,相对来说是完全固定的,按理说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啊,你们也是来回偏转的这种吗?我们非常奇怪的一点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偏转,一度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这个是电机自带的绝对值编码器,相对来说是完全固定的,按理说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啊,你们也是来回 ...

我们用的是这种旋转编码器,机器运行有正反转。

网友E:
核算下电机轴上的惯量是不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核算下电机轴上的惯量是不是大了

惯量大了会导致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惯量大了会导致什么结果?

帮你百度了下。
性过大的时候,会出现来回震荡,无法停下来的现象。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大了很多了,一般来说,当你设置刚性参数慢慢加大的时候,会出现异响,这个时候就已经大了。其实就是轴的速度环定位能力太强,导致它冲过头,然后自己再纠正,无法停止。一般任何移动都会出现,甚至是外力都可以让电机震荡。(参考吃了炫迈的情况。。。)
刚性弱么就是相反,是因为无力让电机停下,导致冲过头。当然这是在速度较高的情况下,但是刚性软最终是能停下来的,就是高速停止的时候,会左右晃几次然后停下
惯量没仔细试过,应该就是刚性和其他一些参数的综合参数,我更喜欢自己测试速度环,位置环,电流环参数。 估计惯量参数是为了方便大家设置吧,最终结果估计差不多。

网友(2019-02-16):
我是两个关节(T轴也就是你的C轴)出现过两个值变化,一个是0.72度偏移,一个是1度的偏移,目前初步确诊原因一是内部键传递有小间隙,二是RV减速机输出端连接的法兰轴12.9级螺钉较长,导致力矩够,而接合面未靠死。本月底进行全面拆解,更换,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是旋转气缸会来回摆动的

网友:
感觉像是电路硬件或者编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