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lidWorks装配体中toolbox装入螺丝失败

楼主(2018-07-30):
装入内六角圆柱头螺栓时,显示"socket head cap screw iso"文件已打开。选择是后,列表中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规格。

网友:
用迈迪把  用toolbox容易出错。

网友A:
不要把toolbox的零件直接插入装配体,不然容易出现问题,如果你和别人用的不是一个版本的toolbox库,别人打开都是一片红,在toolbox选好型号后保存为零件,然后打开sldsetdocprop(自己找一下,忘了在哪个文件夹里),将选好的零件放进去,把文件属性状态改为否,改完再装配,就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B:
楼主是哪个版本的SW?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否

选否就直接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哪个版本的SW?

sw 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toolbox的零件直接插入装配体,不然容易出现问题,如果你和别人用的不是一个版本的toolbox库,别人打 ...

好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