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点一下液压图纸,故障偶尔回程时带压,且回程无动作

楼主(2018-07-30):
(图片)

网友:
具体是哪个缸?

网友:
楼主你这样求助,别人没法帮你,起码把问题的细节描述的清楚些。

网友:
把故障的点位说清楚咯,万一论坛大神在这个分析这个油缸,实际你那边故障点却又不是这个油缸,分析半天也是白费功夫

楼主:
我也不确定是哪个缸,有什么方法能确定是哪个缸吗

楼主:
故障现象就是:在半自动的情况下,压制,保压,泄压,回程,且在回程时电磁阀得电,动作顺畅,触摸屏主缸压力显示一点一点增加,滑块没有动作,等一点时间后主缸压力显示为0,滑块回程。

网友(点评):
实际动作没有问题,液压件应该没故障。是软件实时显示问题吧?

网友:
看描述好像是电磁阀有卡滞或者油缸爬行。

楼主:
是控制充液阀的液压阀吗?已近看过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故障现象就是:在半自动的情况下,压制,保压,泄压,回程,且在回程时电磁阀得电,动作顺畅,触摸屏主缸压 ...

但是滑块不回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