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PT的问题

楼主(2018-07-30):
现在设备卖到用户手中还要做一个PPT培训教材给用户培训操作工,当年大学毕业就没看到过电脑,直到来广州打工才学会电脑,现在学习PPT插入Excel表格遇到一个问题,请社区大侠解答,第一个图是书上的样子,我按教程却只能显示图标,不显示表格

楼主:
点击链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最简单在办法,在excel中,选中需要的单元格,ctrl+C,到ppt里,ctrl+V。新手尽量不要用外链数据的方式

网友:
外链接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不钩链接只显示图标,钩了就会出现错误操作不成功

网友:
做好Excel,复制粘贴到PPT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毕业没见过电脑,那得是大佬级别的吧。这种事情还在亲自操手,值得尊敬。

网友:
插入附件,显示图标,双击可以打开;或者插入表格粘贴过去。其实这个问题更适合百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可能是因为软件是盗版的,所有插入Excel图表的操作都会出现下面的提示

网友:
老哥这种情况你可以直接使用PPT插入表格

网友(2018-09-02):
通过截图,把表格保存成图片格式,在PPT里插入图片,看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