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深沟球与单列深沟球在承受轴向力上有何区别?

楼主(2018-07-31):
我的工况是径向力忽略,轴向力几十公斤,轴向力方向正反交替,有轻微冲击,选用双列深沟球还是单列深沟球?或者有其他合适的推荐下也可以

网友:
两个都不适合。没有任何一个资料上显示深沟球可以承受轴向力的具体数值。除非厂家明确标注出来。

你这个工况适合选用成对的角接触球轴承,或者成对的圆锥滚子轴承,选哪一个,具体还要看参数

网友(点评):
深沟球肯定可以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力,可以承受很小的轴向里,但是所有的书上都没有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的数据,所以,最好不要让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

楼主:2楼大侠说的很对!也说的很明白了!你参考他说的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深沟球可以单独承受轴向力,并且可以进行计算的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说说计算方法?跟你学学,虚心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力,可以承受很小的轴向里,但是所有的书上都没有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的数据,所以 ...

就是这个

网友A:
非常感谢!周末研究下你推荐的这篇论文,我一直不敢用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除非有试验支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周末研究下你推荐的这篇论文,我一直不敢用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除非有试验支撑。

直接看规格书,然后留一个安全系数。

轴向力大了,或者冲击负载,还是不要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规格书,然后留一个安全系数。

轴向力大了,或者冲击负载,还是不要这样干。

周末我看看社友推荐的这篇文献,把自己的知识更新下。有不同看法,再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
中国的所谓论文要是有用,母猪都能上树。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之前论坛里已经有过多次讨论,也已有定论,在这方面,Pascal大侠是毫无争议的专家。
具体的讨论例子可以参考
http://www.cmiw.cn/thread-389029-1-1.html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717

http://www.cmiw.cn/thread-380119-2-1.html

其中的一个帖子还是我发的。

最终的理论依据,指向了两个地方

1. SKF轴承样本
2. 冈本纯三写的《球轴承的设计计算》

其中,
SKF轴承样本里面直接给出了轴向力与静态额定载荷之间的经验比例
冈本写的书里面给出了简化的经验公式,但是要知道,这个经验公式的成立也是有前提的:公式是在ISO/JIS标准下通过计算+实验的方法得出的近似经验公式

基于上面的描述,我的建议还是原话:

除非样本明确标明可以承受的轴向力数值或经验系数,否则,深沟球轴承不宜用于承受轴向载荷的工况。

网友(点评):
双列深沟球与单列深沟球在承受轴向力上有何区别?

网友(点评):
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经验,只能照搬书上的说法:双列的额定静载荷会比较高,当量静载荷的计算公式及X0,Y0系数与单列相同

网友(点评):
SKF的轴承样本我昨天也翻到了,关于深沟球轴承能够承受的轴向力的确有计算的。

网友(2019-12-27):
双列和单列的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