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旋转轴连接由电机带动问题,新手

楼主(2018-07-31):
如图两个旋转轴对称紧挨着,现在需要一个电机带动旋转,有什么现成的连接方式吗?如果其中一个旋转轴的允许传送扭矩为9.7kg·cm,电机这一边选择应该考虑什么?刚开始接触不太清楚,旋转轴边缘被挖去一个槽,这是什么结构?

网友:
联轴器,了解一下

网友:
顶一下

联轴器,了解一下

网友:
把你整个的意图描述清楚,电机转速是多少?轴颈是多大?电机带动的这两根轴是带动什么机器旋转?

两个轴之间用联轴器联接,电机与她联接的轴也用联轴器。选择联轴器需要知道这根轴的扭矩和转速。你先选择,不会了,再提问。

网友:
这种属于异形结构,建设直接线切割一个镶套敲进去,装起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