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切削液处理问题

楼主(2018-07-31):
想请问一下,机加工切削液被污染了,有杂油,铁削,是否可以净化再利用?因为危废处理费用很高,想净化一下,延长使用寿命,有朋友大神用过此类的方案吗?

网友:
做个分离器。

网友:
滤纸+磁粉过滤就行。如果不要不给倾倒的,倒桶里自然蒸发。

网友:
切削液放置时间长了就会臭掉的,没有利用的价值

网友:
现在有专门设备处理切削液再利用的,一般大工厂都有了,环保查太严

网友:
有切削液油水分离器的设备,建议楼主买一台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