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分析校核的设计

楼主(2018-07-31):
       小公司,就一个老师傅,人脉广,精通结构设计,多是凭借经验,但是受力分析,校核这块感觉他也不会,遇到高速高负载的一些情况,许多设计方案只能反复试验,能解决问题,但缺乏说服力,请问下要不要跳槽?

网友:
不要 多向老师傅学学

网友A:
不是任何一个问题都能建立数学模型,能建立数学模型去计算的,也不见得算出来就准。能计算或者CAE手段尽量用,试验仍是最终检验的手段。

网友:
经验,或者计算校核,只要能解决问题,都值得学习。

计算校核,这个需要很好的理论知识以及计算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任何一个问题都能建立数学模型,能建立数学模型去计算的,也不见得算出来就准。能计算或者CAE手段尽量 ...

这个是的,好多情况下只能判断趋势,无法准确计算

网友B:
这种情况很难举一反三,而且语话权在老师付手里,他说怎么是对就怎么是对~~~~不利于发展

网友C:
有老师傅带你学习,人家愿意教你,这是多好的机会!有人找个师傅跟着学习,还没有人愿意带。不要看不起老师傅的经验,人各有长处。学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

一方面学习他处理问题的经验,另一方面,自己也多学习。设计过程中,设计-----校核-----验证,再返回来调整设计,再校核,这就是真证的设计过程,不是说设计个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然了,对于简单的零件或者单元,不需要那么多步骤,如果设计经验再丰富点,可以直接给出结构要素的尺寸。

不管是手算的结果还是用计算机软件计算的结果都是对设计来说都是有参考价值的,不至于,你很茫然,这跟轴我到底取多大轴颈合适。有了手算或者软件的结果,自己设计时,心里就有底了,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不需要取安全系数,安全系数取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很难举一反三,而且语话权在老师付手里,他说怎么是对就怎么是对~~~~不利于发展

是的,以我的水平无法解决,但是师傅讲的我感觉不太对,所以才会有跳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老师傅带你学习,人家愿意教你,这是多好的机会!有人找个师傅跟着学习,还没有人愿意带。不要看不起老师 ...

我很认同我师傅的实力,情况是我觉得师傅分析的不对,但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讲清楚(较复杂的高速旋转和摆动),试验结果离完美解决老是差一点,故生此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认同我师傅的实力,情况是我觉得师傅分析的不对,但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讲清楚(较复杂的高速旋转和摆动 ...

自己觉得解决的不是很好,你可以思考,然后拿出自己的方法和解决办法,跟师傅去讨论,如果你是否专业理论差一点,你未必能说服他,他未必认可你的思路。那就找个懂行的人,专业能力比较强的人,一起讨论,把问题彻底弄明白,这个知识永远是你的。

网友D:
楼主是大学生吧,受力分析不正是大学生擅长的吗,确实很多小公司受力分析这方面都是空白,都是靠经验,这正是你大显身手的机会,说得难听点,这也是你仅有的机会,其他方面你都赶不上老师傅

网友:
楼主直接跳了,别犹豫,否则越陷越深!

网友:
不能盲目迷信于分析,经验一样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的,好多情况下只能判断趋势,无法准确计算

根本不给你理论计算的机会,你算了人家看都不看,直接否定。因为人家是技术权威,全厂就这一个,老板红人。你做为新人会被压的死死的,一点机会都不给你。也不是其他层主的说的,找个高手一起探讨。我想这单位你们2个技术型的吧~~~我觉得还是跳下比较好。经验的东西,画龙点睛比较好,从头到尾全是经验,你全学会了,换个样,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但是人家知道,因为人家有语话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大学生吧,受力分析不正是大学生擅长的吗,确实很多小公司受力分析这方面都是空白,都是靠经验,这正 ...

大学生擅长这个么?为啥我接触的大学生画图都费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学生擅长这个么?为啥我接触的大学生画图都费劲呢

比起画图他们应该更擅长计算,毕竟大学学习计算比学习画图的时间多多了,有可能一毕业就把很多东西忘了,但给点时间还是能捡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