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BOM表里的縮略圖和描述問題。

楼主(2018-07-31):
剛用INVENTOR不久,遇到的現實問題還請給為大佬幫忙指點一下:
這是總裝裡面的BOM表,下面還有幾個子裝配,所用的標準件都是從INVENTOR自帶的標準件庫的拖出來的,但在BOM里部分看不到縮略圖和在描述里顯示“*多種*”。請問有沒有人知道原因和處理辦法?(注:我沒修改標準件的屬性)

网友A:
描述里,为什么是多种?我刚调出来看过,是“1型六角螺母-A和B”。

预览不可用,在我的倒霉经历里,是因为多个零件用了相同的零件代号。

也有可能是不同软件版本的零件都在一起,或者不同语言版本的零件在一起了?

既然你也没有拿出来“二次加工”,如果用的地方不是很多,简单的解决办法是:

1)复制零件代号,在模型数据那个标签内搜索装有这个零件的部件,

2)打开这个部件,在那个螺帽上右键“更改尺寸”--“全部替换” --“确定”。

网友B:
型号多种的情况下是无法预览的。。

网友(点评):
在Inventor的Bom里,有“型号”这一列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里,为什么是多种?我刚调出来看过,是“1型六角螺母-A和B”。

预览不可用,在我的倒霉经历里,是因 ...

感謝回復,你的方法很具有指導性。
1.考慮是標準件的原因,排除“不同零件使用相同代號”的情況。那麼有可能是不同版本的問題(我之前重裝過INVENTOR,不過用的是同一壓縮包。重裝是為了裝INVENTOR PRO。會不會是INVENOR 和INVENTOR PRO屬於不同版本?)
2.這個方法的確能解決眼下的問題。考慮到我的子裝配也不少,估計要花一點時間來找。對於標準件發生這樣的問題,還無法知道一勞永逸的辦法,估計以後會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多种的情况下是无法预览的。。

嗯。是的。上面4個都是螺母和墊片,雖然被用在不同的子裝配里,但杜宇標準件來說應該屬於同一種型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復,你的方法很具有指導性。
1.考慮是標準件的原因,排除“不同零件使用相同代號”的情況。那麼有 ...

我的Content Center Files里,从R2014到R2109都有。

但,像你这种情况,还真没印象。

类似的情况倒是遇到过,个别的标准件,就是死活不给你显示缩略图,或干脆显示成“普通件”。

但,不影响设计和采购。可能我已经麻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Content Center Files里,从R2014到R2109都有。

但,像你这种情况,还真没印象。

我姑且把它放在“天災”一列,對於我們小白來說。。。。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