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螺母可以这样压紧深沟球么?

楼主(2018-07-31):
深沟球本来承受的轴向力就很小,圆螺母若是这样压紧岂不是消弱啦深沟球的轴向承载力(我的应用工况是无径向载荷,有较小的轴向力),尽管有止动环,若是压紧力很小想必也容易松动,压紧力稍微大一点可能损害深沟球的寿命和轴向承载力,我想采用双圆螺母,不要止动环,不知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
这么说,卡簧不行么

网友(点评):
感觉圆螺母加卡簧对角接触才有用

网友:
   很小的轴向力没有问题的。你这圆螺母直限制了轴承的内圈,轴承外圈还有一定量的轴向间隙。

网友(点评):
外圈也被约束死啦,

网友:
光从这个图看,没问题,拧紧螺母 顶住的是内圈,另一侧轴肩顶住的也是内圈,也就是螺母哪怕拧的再怎么紧挤压的也只是内圈而已,除非你把这个局部截图范围在大点看看外圈是怎么个配合,反正现在没人看得出来

网友(点评):
外圈轴肩都顶死

网友:
夹紧没问题,能不能承受轴向力是轴承结构决定的,和夹紧方式没关系,如果很在意轴向载荷可以考虑用推力轴承

网友:
轴端固定

网友:
可以这么压的,轴承内圈是可以承受这种静压力的。

网友:
我想采用双圆螺母,不要止动环,不知这样可不可行?---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注意安装的时候,第一个定位,第二个紧固!不要安装错了。

网友:
只要用单园螺母就可以,

网友:
没毛病,轴向锁紧防止轴向窜动,我有一组轴就这么锁紧的。如果轴承坏了,只能说是结构的轴向力过大,轴承配置有问题。

网友:
给赞了,这类资料十分适合机械机构攻城狮

网友:
可以的  我经常这么用

网友:
这几他忙,偶尔上去溜一圈,这个问题,等我静下心好好看看,最近翻了翻SKF的轴承手册,里面提到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的问题,我看后一起讨论。要不粗略看下,容易出错,被某个疯狗逮住了又是一顿骂,还是做事慢点,严谨点好。

网友(点评):
我刚看到,所以@了你一下。我被人跟踪了两周多了,收听我的帖子,在下面点评,谩骂。你这个还是技术交流,我碰到那个完全满嘴生殖器。笑笑而已。犯不着置气。遇事先找规则,没规则就自己干了。

网友:
垂直推力,水平对象圆锥,呃,深沟球轴向负载不好吧

网友:
内圈锁紧了,加个止动环结构尺寸比双螺母小,双螺母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