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2mm的钻头卡在这个洞里怎么办,即将上龙门铣

楼主(2018-07-31):
钻头断在里面拿不出来,要上龙门铣了,怕铣刀刀片爆掉,有好的办法取出来吗?Q345材料,麻花钻

网友A:
电火花打吧,孔太小了,别的方法不能保证不破坏孔的前提下取出钻头

网友(点评):
孔破坏了也没事,在旁边打了新的孔,只是铣磨出来要是要平

网友:
那就堵焊就行了,怕有缺陷就碳刨一下再焊

网友:
首先先试着用尖形较硬物体沿逆时针冲打断裂钻头,靠缓冲力将断裂钻头取出。

另一个方法就必须动用电火花了,如果工艺允许,可以考虑加工成通孔,那样断裂的钻头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取出来。比如用线切割机床。

网友:
话只说一半如何答?孔是干嘛用的?断了有多长?再加工什么地方?会不会干涉?

网友:
你板太大了,还是电脉冲慢慢搞吧

网友:
这么大的板上怎么会设计那么小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打吧,孔太小了,别的方法不能保证不破坏孔的前提下取出钻头

正好用龙门把断钻头的位置铣个孤岛,大于断钻头的深度,然后敲掉

网友B:
干脆打个大洞,弄个圆柱补上,再重新打小孔
不知道这种方法适不适合楼主的实际情况。
我自己是用过  哈哈

网友:
孔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脆打个大洞,弄个圆柱补上,再重新打小孔
不知道这种方法适不适合楼主的实际情况。
我自己是用过  哈哈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脆打个大洞,弄个圆柱补上,再重新打小孔
不知道这种方法适不适合楼主的实际情况。
我自己是用过  哈哈

我们一般也是这么干的,哈哈。

网友:
有那种移动的小电火花机,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弄成通孔,然后直接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