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常见术语200问,总算找齐全了

楼主(2018-07-31):
1:什么叫图样?
答:能够准确表达物体的形状大小及技术要求的作图。
2:什么叫投影图?
答:就是一组射线通过物体向预定平面上所得到的图形的方法。
3:投影法的分类有几种?
答:可分为中心投影法和平行投影法,平行投影法又分为正投影和斜投影。
4:什么叫剖视图?
答:一组平行的光线通过物体在投影面上得到的图形
5:物体投影的三个基本视图是什么?
答:是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
6:三视图的投影规律是什么?
答:主、俯视图长对正;主、左视图高平齐;俯、左视图宽相等。
7:金属的物理性能包括哪些内容?
答:包括密度、熔点、热膨胀性、导电性和导热性。
8:什么叫熔点?
答:是金属由固态转变成液态时的温度。
9:什么叫金属的化学性能?
答:是指金属材料在室温或高温下抵抗其周围化学介质对它侵蚀的能力。
10:化学性能包括哪些?
答:包括抗氧化性和耐腐蚀性。
11:什么叫抗氧化性?
答:在室温或高温下抗氧化的能力。
12:什么叫耐腐蚀性?
答:在高温下抵抗水蒸气等物质腐蚀的能力。
13:什么叫机械性能?
答:指金属材料抵抗外力作用的能力。
14:机械性能包括哪些?
答:包括强度、硬度、塑性、韧性、疲劳强度等。
15:什么叫变形?
答:指金属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形状和尺寸发生的变化。
16:金属材料的变形可分为哪几种?
答:可分为拉伸、压缩、弯曲、扭曲和剪切。
17:什么叫弹性极限?
答:指材料在弹性阶段所能承受的最大力。
18:什么叫屈服强度?
答:指材料在出现屈服现象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
19:什么叫抗拉强度?
答:指材料在拉断前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
20:什么叫塑性?

答:指材料容易产生变形而不致断裂的性质。
21:什么叫材料的硬度?
答:指材料抵抗其它物体压入其表面的能力。
22:硬度的表述方法有哪几种?
答:有布氏硬度、洛氏硬度、维氏硬度。
23:什么叫金属材料的工艺性能?
答:指金属材料的性能是否易于加工成型。
24:金属的工艺性能包括哪些?
答:包括铸造性、焊接性、锻压性、切削性以及热处理性。
25:什么叫合金钢?
答:在碳钢的基础上为了改善钢的某些机械性能有意加入一些合金元素的钢。
26:合金钢可以分为哪几类?
答:可分为合金结构钢、合金工具钢、特殊用途钢。
27:什么叫铸铁?
答:含碳量大于2.11%的铁碳合金叫铸铁。
28:铸铁可分为哪几类?
答:白口铸铁、灰口铸铁、球墨铸铁、合金铸铁、可锻铸铁
29:钢铁的简易鉴别法有哪些?
答:火花鉴别法、断口鉴别法、涂色标志鉴别法。
30:合金的组织结构有哪些?
答:固溶体、金属化合物、机械混合物。
31:什么叫临界点?
答:金属发生结构改变时的温度。
32:什么叫淬火?
答:将钢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的适当温度,经保温后快速冷却以获得马氏体组织。
33:什么叫退火?
答;将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温一定时间然后缓慢冷却到室温。
34:什么叫淬透性?
答:钢在一定条件下淬火后获得一定温度的淬透层的能力。
35:什么叫回火?
答:将钢加热到Ac1以下的某一温度保温一定时间待组织转变完成后冷却到室温的一种方法。
36:什么叫调质?
答:就是淬火和高温回火相结合的热处理方法。
37:渗碳的目的是什么?
答:是使活性碳原子渗入钢的表面以提高钢的表面含碳量。
38:什么叫热硬性?
答:就是钢在高温下保持硬度的能力。
39:铝合金分哪几类?
答:可分为形变铝合金和铸造铝合金。
40:铜合金分哪几类?
答:可分为青铜、紫铜、黄铜。

41:火花鉴别法中的三种尾花是什么?
答:直尾花、枪尖尾花、狐尾花。
42:焊条的作用有哪些?
答:有传导电流和向熔池提供填充金属的作用。
43:熔滴上的作用力有哪些?
答:有重力、表面张力、电磁压缩力、斑点压力、等离子流力、电弧气体吹力。
44:气焊铸铁时易产生的缺陷有哪些?
答:主要有白点、裂纹、气孔难熔的氧化物等。
45:什么叫焊接性?
答:指金属材料对焊接加工的适应性,主要指在一定焊接工艺条件下获得优质焊接接头的难易程度。
46:焊接过程中产生应力和变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是不均匀的加热和冷却。
47:什么叫一次结晶?
答:焊接熔池的金属由液态转变为固态的过程。
48:常见的特殊性能的钢有哪几类?
答:有不锈钢、耐热钢、耐腐蚀钢。
49:钛合金分哪几类?
答:分a型、b型、a+b型。
50:铆接一般有几种形式?
答:主要有搭接、角接、对接。
51:热铆的操作过程有哪些?
答:有被铆件的紧固与修整钉孔、铆钉加热、接钉与穿钉、顶钉、铆接。
52:什么叫螺纹联接?
答:;就是利用螺纹零件构成的可拆卸的固定联接。
53:常用螺纹联接有哪几种形式?
答:有螺栓联接、双头螺栓联接、和螺钉联接。
54:垫圈有几种?其作用是什么?
答:可分为一般衬垫用垫圈、防止松动和特殊用途垫圈三种。作用是增大支撑面,遮盖较大的孔眼,防止损伤零件表面和垫平。
55:防止松动的垫圈有哪些?
答:有弹簧垫圈、圆螺母止退垫圈、单耳止动垫圈、双耳止动垫圈。
56:切线面的重要特征是什么?
答:是同一素线上各点有相同的切平面。
57:什么叫可展表面?
答:立体表面如能全部平整地摊平在一个平面上,而不发生撕裂或皱折,这种表面叫可展表面。
58:何谓不可展表面?
答:若立体表面不能自然平整的摊平在一个平面上叫不可展表面。
59:展开的方法有哪些特点?
答:就是先按立体表面性质把零件表面分割成许多小平面,即用这些小平面去逼近立体的表面。
60:平行线展开法的原理是什么?
答:是将立体的表面看作由无数条相互平行的素线组成取相连两素线及其端线所围成的微小面积作为平面,只要将每一小平面的真实大小依次顺序的,画在平面上就得到了展开图。

61:放射线展开的原理是什么?
答:是将锥体表面用放射线分割成共顶的若干三角形,求出其实际大小后仍用发射线形式依次将它们画在同一平面上就得所求锥体表面得展开图。
62:三角形展开的步骤是什么?
答:画出构件的必要视图,用三角形分割物体表面,求出三角形各边的实长依三角形次序画展图。
63:什么叫中性层?
答:当板料弯曲时外层材料受拉伸长,内层材料受压缩短在伸长与缩短之间存在着一个长度保持不变的纤维层叫中性层。
64:为什么要进行板厚处理?
答:当板厚大于1.5mm零件尺寸要求精确时,必须要进行板厚处理。否则会产生零件尺寸不准质量差甚至造成废品。
65:板厚处理的原则是什麽?
答:展开长度以构件的中性层尺寸为准,通过计算得出;展开图中曲线高度是以构件接触处的高度为准。
66:板厚处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确定弯曲件的中性层和消除板厚干涉。
67:什么叫下料?方法有哪些?
答:下料就是将零件或毛坯从原料上分离下来的工序,方法有:剪切、气割。
68:剪切加工有何特点?
答:生产率高、断面光洁、能切割板材及各种型材。
69:剪切的实质是什么?
答:是通过上下剪刃对材料施加剪切力,使材料发生剪切变形最后断裂分离。
70:提高剪断面质量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答:增加剪刃强度取合理的剪刃间隙以及将材料压紧在下剪刃。
71:剪切前角对剪切有何影响?
答:前角的大小不仅影响剪切力和剪切质量,而且直接影响剪切强度。
72:剪切后角有和作用?
答:作用是减少材料与剪刃的摩擦通常取后角为1.5~3
73:剪切对材料性能有何影响?
答:可引起材料变形和材料的边缘产生冷加工硬化。
74:气割有哪些特点?
答:设备简单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可实现空间各种位置的切割。
75:氧-乙炔切割过程由哪几个阶段组成?
答:由金属的预热、燃烧、氧化物被吹除三个阶段组成。
76:金属气割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答:(1)金属的燃点必须低于其熔点。(2)燃烧生成的氧化物的熔点应低于金属本身的熔点(3)金属的燃烧要释放出大量的热且金属本身的导热性要低。
77:铸铁为什么不能气割?
答:因其燃点高于熔点,并生成高熔点的SiO2,且氧化物的粘度大、流动性差,高速气流不易把它吹除。
78:使用氧气瓶应注意什麽?
答;放置时必须平稳、可靠;距其它火源5m以外;禁止撞击;夏天防晒;冬天严禁火烤,应用热水解冻。
79:回火保险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截住回火气流,保证乙炔发生器的安全。
80:减压器有何作用?
答:减压、稳压。

81:气割前的装备工作有哪些?
答:有场地准备,检查切割氧流线(即风线)
82:什么叫预热火焰能率?
答:就是以可燃气体每小时消耗量表示的单位。
83:预热火焰可分为几种?
答:中性焰、碳化焰、氧化焰。
84:什么叫回火?
答:切割时因嘴头过热或氧化铁渣的飞溅使嘴头堵住或乙炔供应不及时嘴头产生爆鸣发生回火。
85: 发生回火应采取什么方法?
答:应迅速关闭预热氧气和切割氧气阀门,阻止氧气倒流入乙炔管内使回火熄灭。
86:什么叫等离子弧切割?
答:以高温、高速的等离子弧作热源,将被切割的金属或非金属局部熔化,并同时用高速气流将以熔化的金属或非金属吹走而形成狭窄切口的工艺过程。
87:等离子弧切割有何优点?
答:可切割不锈钢、铝、铸铁、及其它难熔金属或非金属;切割速度快、变形小;成本较低。
88:零件的预加工包括哪些内容?
答:包括铆接、焊接以及为装配作准备而在零件上进行的钻孔、攻丝、套丝、挫削、凿削、刨边、开坡口等。
89:什么叫钻孔?
答:用钻头在实心材料上加工出孔。
90:钻头有哪几种?
答:钻头有麻花钻、扁钻、中心钻等。
91:钻头的柄部有何作用?
答:夹持和传递钻孔时所需的扭矩和轴向力。
92:锥柄钻头中的扁尾有何作用?
答:用来增加传递的扭矩,避免钻头在主轴孔或钻套中打出。
93:钻头中的导向部分起何作用?
答:它在切削过程中能保持钻头正直的钻削方向。同时具有修光孔壁的作用并且还是切削部分的后备部分。
94:在孔即将钻穿时会出现哪些不良现象?
答:当钻头刚钻穿工件时轴向阻力突然减小,由于钻床进给机械的间隙和弹性变形的突然恢复,将使钻头以很大进给量自动切入,以致造成钻头折断或钻孔质量降低。
95:钻孔时切削液有何作用?
答:减少摩擦、降低钻头阻力和切削温度,提高钻头的切削能力和孔壁的表面质量。
96:什么叫切削用量?
答:就是切削速度进给量和切削深度的总称。
97:什么叫磨削?
答:就是用砂轮对工件表面进行加工的方法。
98:什么叫展开?
答:将金属结构的表面或局部按它的实际形状大小依次摊开在一个平面上的过程叫展开。
99:划展开图的方法有几种?
答:有平行线法、三角形法、放射线法。
100:平行线法的展开条件是什么?
答:是构件表面的素线相互平行,且在投影面上反映实长。

101:板厚处理包括哪些内容?
答:确定弯曲件的中性层和消除板厚干涉。
102:板厚中性层位置的改变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与板材弯曲半径和板料厚度有关。
103:相贯件板厚处理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答:展开长度以构件中性层尺寸为准,展开图中曲线高度以构件接触处的高度为准。
104:放样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板厚处理、展开作图和根据已做出的构件展开图制作号料样板。
105铆工常用的剪切设备有哪些?
答:有龙门剪板机、斜口剪板机、圆盘剪板机、冲型剪板机联合冲剪机。
106:卷板机按轴辊数目及布置形式可分为哪几种?
答:分为对称式三辊、不对称式三辊、四辊三种。
107:冲裁模按结构可分为哪些?
答:分为简单模、带导柱模、复合模。
108:复合冲裁模的结构特点是什么?
具有一个既起落料凸模作用,又起冲孔凹模作用的凸凹模。
109:什么叫冲裁力?
答:指在冲裁时材料对模具的最大抵抗力。
110:冲裁时板料分离的变形过程可分为哪些阶段?
答:分为弹性变形阶段、塑性变形阶段和剪裂阶段。
111:什么叫最小弯曲半径?
答:在材料不发生破坏的情况下所能弯曲半径的最小值。
112:减少压弯件回弹的常用方法有哪些?
答:有修正模具法和加压矫正法。
113:拉伸时采用压边圈的目的是什么?
答:主要是为了防止拉伸件的边缘起皱。
114:曲柄压力机的曲柄连杆机构有何作用?
答:它不但能使旋转运动变成往复直线运动,同时还能起力的放大作用。
115:板金工手工成型包括哪些内容?
答:包括弯曲、拱曲、拔缘、卷边、咬缝和矫正。
116:展形样板有哪些作用?
答:可用于号料,制造分离模具和制造铣切样板。
117:什么叫放边?形成方法有哪些?
答:在成型过程中使变形部位的边缘材料伸展变薄的操作叫放边。形成方法有打薄和拉薄。
118:什么叫拔缘?
答:利用扳边和收边的方法,将板料的边缘加工成曲线弯曲工件。
119:什么叫卷边?
答:为增加工件边缘的刚性和强度将工件的边缘卷曲叫卷边。
120:什么叫咬缝?
答:两块板料的边缘或一块板料的两边折转咬合并彼此压紧,称为咬缝。

121:什么叫板厚处理?
答:为消除板厚对展开图的形状和大小的影响,而采取的方法。
122:计算弯曲件展开长度的一般步骤有哪些?
答:将弯曲件分成直段和圆弧段;分别计算各段的长度;将计算的长度相加。
123:在什么情况下应用型钢的切口下料?
答:角钢、槽钢、工字钢弯成折角。
124:整个冲裁过程分哪几个阶段?
答:分三个阶段。弹性变形阶段;塑性变形阶段;剪裂阶段。
125:什么是冲裁?
答:利用冲模板将板料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沿一定的封闭线条相互分离的冲压工序。
126:螺栓联接有几种?
答:有两种:承受轴向拉伸栽荷作用的联接;承受横向作用的联接。
127:螺栓联接的防松措施有哪些?
答:增大摩擦力;机械防松。
128:机械防松有哪些方法?
答:开口销;止退垫圈;止动垫圈;串联钢丝。
129:什么叫焊接电弧?
答:在两电极间的气体介质中产生强烈而持久的放电现象。
130:焊接电弧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由阴极区;阳极区和弧柱组成。
131:焊条有哪三个方向的运动?
答:向熔池方向移动;沿焊接方向移动;作横向摆动。
132:焊缝按空间位置可分为几种?
答:分为平焊、立焊、横焊、仰焊。
133:相贯线有何特性?
答:既是两形体表面的公有线也是分界线;在空间总是封闭的。
134:什么叫相贯线?
答: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几何体相交组成的构件。
135:影响冲裁质量的因素是什么?
答:模具间隙;凸凹模中心线不重合;模具的工作刃口磨损变钝。
136:模具设计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答:在保证冲压质量的前题下力争所设计的模具,易于制造、工艺简便
成本低、使用方便。
137:计算压延力的目的?
答:是为了正确地选择压延设备。
138:什么叫自由弯曲?
答:当弯曲终了时凸模、毛坯、凹模相互吻合后不再发生冲击作用。
139:什么叫校正弯曲?
答:指凸模、毛坯、凹模,三者吻合后还有一次冲击,对弯曲件起校正作用。
140:压制封头时易产生什么缺陷?
答:起皱和起包;直边拉痕压坑;外表面微裂纹;纵向撕裂;偏斜;椭圆;直径大小不一致。

141:什么叫胀接?
答:利用管子和管板变形达到密封和紧固的联接方式。
142:计算冲裁力的目的是什么?
答:为了合理的选择设备能力和设计模具。
143:用什么方法才能降低冲裁力?
答:斜刃冲模;阶梯冲模;加热冲模。
144:计算弯曲力的目的是什么?
答:为了选择弯曲的压力机和设计模具。
145:拉变形程度包括哪些内容?
答:包括:贴模程度;材料拉形允许变形的程度。
146:如何确定工件的拉形次数?
答:依据被拉工件的最大变形量和材料伸长率。
147:拉形系数如何确定?
答:取决于材料的性能、拉形包角、摩擦系数及是否预制拉形。
148:哪些材料不适宜进行冷作娇正?
答:高碳钢、高合金钢、铸铁等脆性材料。
149:当角钢出现复杂变形时其娇正顺序是什么?
答:先矫正扭曲,再矫正弯曲最后矫正角变形。
150:引起钢结构变形的原因有哪些?
答:一种是外力引起的,一种是内应力引起的。
151:消除焊接残余应力的方法有哪些?
答:整体高温回火;局部高温回火;温差拉伸法;机械拉伸法;震动法。
152:什么是焊接整体变形?
答:指整个结构发生的形状和尺寸的变化。
153:什么叫锤展法?
答:通过锤击使金属板材的纤维组织伸长。
154:铆钉杆长度如何确定?
答:根据被连接件总厚度,钉孔与钉杆直径间隙,铆接工艺等因素来确定。
155:铆接后铆钉头过小的原因是什么?
答:因为钉杆较短或孔径太大。
156:焊接时按金属所处状态不同,可分为几种?
答:分为三种,熔焊,压焊,钎焊。
157:什么叫熔化焊?
答:利用局部加热使焊接接头达到熔化状态的方法。
158:什么叫夹紧?
答:就是借助外力,使定位后的零件固定,使其在加工过程中保持位置不变。
159:什么叫六点定位规则?
答:用六个定位点来限制零件在空间的自由,以求得完全确定零件的空间位置。
160:什么叫相对平行度?
答:指零件上被测的线或面相对于测量基准线或面的平行度。

161:什么叫相对垂直度?
答:指零件上被测的线或面,相对于测量基准线或面的垂直程度。
162:装配中使用的工夹具有哪几种?
答:装配工具;装配夹具;装配吊具。
163:常用的装配吊具有哪些?
答:有钢丝绳,铁链,手拉葫芦和专用吊具。
164:冲裁模有几种导向形式?
答:有导柱,导套和导板两种形式。
165:冲裁模有几部分组成?
答:由工作部分,材料定位部分,卸料部分和模座组成。
166:拉伸模间隙有何作用?
答:减小材料与凹模之间的摩擦并控制材料在凹模行腔内的流动。
167:咬缝按其结构可分为几种?
答:可分为立式单咬缝;立式双咬缝;卧式平咬缝和各种角咬缝。
168:当外力去掉后,弯曲件产生回弹的原因是什么?
答:是因为手工弯曲时,板料外表面受拉内表面受压,所以产生回弹。
169:如何得到冷拱曲和热拱曲?
答:冷拱曲是通过收缩板料的边缘放展板料的中间得到的,热拱曲是通过加热使板料收缩得到的。
170:拔缘的方法有几种?
答;有两种,一种是用通用工具拔缘,一种是用型胎拔缘。
171:什么叫收边?
答:收边是先使板料起皱,再把起皱处在防止伸展恢复的情况下压平,这样,板料被收缩长度减小,使厚度增大。
172;收边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答:原理是对于凸曲线弯边工件的成形主要是弯曲平面边的外缘材料进行收缩而增厚变短,迫使立边呈曲线形状。
173:矫正的目的是什么?
答:是通过施加外力或局部加热,使较长纤维缩短,较短纤维伸长,最终使各层纤维趋于一致达到矫正目的。
174:火焰矫正的原理是什么?
答:是利用金属局部加热后产生的变形抵消原有变形,达到矫正的目的。
175:影响火焰矫正效果的因素有哪些?
答:有工件的刚性;加热位置;火焰热量;加热面积和冷却方式。
176:火焰矫正的加热方式洋哪些?
答:有点状,线状和三角形加热。
177:确定工艺余量的因素有哪些?
答:有放样误差的影响;零件加工过程中误差的影响;装配误差的影响;焊接变形的影响;火焰矫正的影响。
178:样板按其用途可分为哪几类?
答:可分为号料样板,成型样板,定位样板和样杆。
179:画样方法有哪些?
答:有两种,直接画样法和过渡画样法。
180:放样基准线一般如何选?
答:以两条相互垂直的线或面;以两条中心线为基准线;以一个平面和一条中心线为基准。

181:什么叫放样允许误差?
答:再放样过程中,由于受到放样量具及工具精度以及操作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实样图会出现一定的尺寸偏差,把这种偏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叫放样允许误差。
182:结构放样包括哪些内容?
答:确定各部结合位置及连接形式;根据实际生产加工能力给以必要的改动;计算或量取零件料长及平面零件的实际形状;设计胎具或胎架。
183:求直线段实长的方法有哪几种?
答:旋转法;直角三角形法;换面法;支线法。
184:直角三角形法求线段实长的作图规律是什么?
答:是用线段在任意投影面上的投影作为直角三角形的一个直角边,而用对应投影对于该面垂直的轴上的投影长度作为另一直角边,其斜边即为线段实长。
185:什么叫旋转法求实长?
答:就是把空间一般位置的绕一固定轴旋转成平行线,则该线在与之平行的投影面上的投影反映实长。
186:求曲线实长的方法有哪些?
答:有换面法;展开法。
187:什么叫换面法?
答:就是另设一个新的投影面与曲线平行,则曲线在该面上的投影反映实长。
188:何谓展开法?
答:是将曲线视图中的一个长度伸直,而保持另一视图中的高度不变所作出的展开线即为所求。
189:截交线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答:截交线一定是由封闭的直线或曲线所围成的平面图形;截交线是截平面与立体表面的共有线,是由那些既在截平面上,又在立体表面上的点集合而成。
190:求立体截交线的方法有哪些?
答:棱面法;棱线法。
191:求作曲面立体截交线的方法有哪些?
答:素线法和纬线法。
192:相贯线有何特征?
答:一是相交两形体表面的共有线,也是相交两形体的分界线;二是相贯线都是封闭的。
193:求相贯线的实质是什么?
答:就是在两形体表面上找出一定数量的共有点,将这些共有点依次连接起来即为所求。
194:求相贯线方法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答:用素线法求相贯线至少应已知相贯线的一个投影;用辅助平面法求相贯线,截交线应是最简单的几何图形;球面法只适用于回转体相贯,且轴线相交的构件。
195:再什么条件下,相贯线是平面曲线?曲线的正面投影为相交两直线?
答:当两个外切于同一球面的任意回转体相贯时,其相贯线为平面曲线,此时,当两回转体的轴线都平行于其基本投影面则相贯线在该面上的投影为相交两直线,
196:什么叫直纹表面?
答:就是以直线为母线而形成的表面。
197:柱面有何特点?
答:有所有素线相互平行;用相互平行的平面截切柱面时,其断面图形相同。
198:锥面有何特点?
答:有所有素线相交于一点;用相互平行的平面截切锥面时,其断面图形相似;过锥顶的截交线为三角形。
199:拉形时,材料的塑性变形过程分哪几个阶段?
答:材料弯曲;材料被拉伸变形;补拉。
200:什么叫拉形?
答:就是板料在受拉状态下,使之按理想曲面而产生塑性变形,并克服回弹的成型方法。

网友:
楼主威武,先收藏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多知识点,如果全部记下来也能算是大神了吧!

网友:
楼主整理新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