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前辈比较了解电缸的

楼主(2018-07-31):
请问有哪位前辈比较了解电缸的,我现在想最后一款出杆电缸用作无动力辊筒线上工件的推力缸,行程1200mm,速度200mm/s,推力400N以上,最重要的是便宜精度差点没事,自己从网上联系了五六家国产的,都在万元左右有点贵啊,哪位有推荐啊

网友:
国产的没用过,IAI,SMC的用的较多,但都比较贵。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其实你可以用步进电机加丝杆加滑轨做一个的。

网友:
用长行程气缸也可以呀,如果位置可以的 话

网友:
最近用到,确实这个行程是要万元以上的。如果是水平布置的话,应该可以用同步带的线性模组,便宜点。

网友:
你这个行程比较长,过万很正常,现在电缸基本上都是5.6千起步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因为应用场合不太重要,最终用选用模组带动方案,价格在6000左右,大致上解决了,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2019-05-08):
电缸用的地方:高速度、高精度、高效率工况上,可以实现闭环,精度一般在1丝,如果要到谬得做设计。丝杠为滚珠丝杠,不带自锁。相对于其他直线设备价格高,一般四千起步,价格和行程、载重、速度等都有关系。17391825758

网友(2023-03-29):
气液增压缸,电缸都有,需要可以找我  18801919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