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停以及步进机构问题

楼主(2018-07-31):
请教一下各位,步进电机能做到启停40次/min吗?

网友:
再加点0

网友:
步进电机的最高运行频率也去就是1K左右,你算算一分钟能多做几次呀?
也不是说不能动作,但是每次都转不了几圈,甚至可能一圈都不到。

网友:
你这个启停节拍肯定做的到,就是考虑到1.5s启停一次,负载惯量怎么样?电机能负载启停时的冲击吗,不能的话就会丢步,那就改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