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块模拟凸轮运动

楼主(2018-07-31):
想用块模拟一下凸轮转动,小圆始终与凸轮相切,凸轮草图块里面还有一点作为基圆圆心,现在问题是凸轮线条不是一个整体,导致小圆运动只有一部分相切,求高手指点(用过组合曲线,没有成功,是不是操作不当)

网友A:
用套合样条曲线,然后做成块。

网友:
楼上正解,SW还是挺有趣的,做这类常规运动很方便!

网友:
这个草图里的运动仿真如何做的?我没搞明白?我只会装配体草图的运动仿真?能指导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套合样条曲线,然后做成块。

多谢大神指点 ,解决大问题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草图里的模拟运动怎么做的

网友A:
动画可以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画可以这样做

多谢指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以前都没想能实现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B(2019-04-17):
引用 网友A:
动画可以这样做

请问一下  中间的那个旋转360 是怎么做的  为啥我画出来没有 选择360  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中间的那个旋转360 是怎么做的  为啥我画出来没有 选择360  这个

360度是手工输入的。

网友C(2019-07-17):
引用 网友A:
360度是手工输入的。

大侠能共享一个源文件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能共享一个源文件么,谢谢~

本帅再看了一遍自己的回复,觉得已经把做法说得很清楚,画出来没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