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报价

楼主(2018-07-31):
老板发了张图让我报价,做个桌子,如图,医疗行业用的,图示的医疗行业的大板一般用啥材质?铝发黑?还是用其他非金属材料?坐等。。

网友:
应该是三合板,表面再喷个塑。

网友:
这桌子感觉和平常日用的电脑桌一个价格

网友:
200块不能再多,再多就到二手市场拖一个新的来

网友:
看着和普通电脑桌没区别

网友:
类似这种桌子,宜家卖也就300多块吧

网友:
ABS,铝合金太重了

网友:
这不是眼镜店的那东西吗?里面有个热气球。。
按一般的办公桌来弄就行了吧,

最左边那个电源线过孔看,应该就是办公桌。

网友:
医疗行业要求较高,看图象是塑胶板,灰色PVC。这种板到材料商那里买C级板,合起来大概5、6元钱一公斤(我买过,12*1000*2000尺寸160元),如果用这个材料,这个桌子估计500块左右。如果用木板,木材涨价涨得厉害,用合成板的话成本应该也少不了很多。

网友:
看去没什么特别啊,跟普通的差不多吧,不属于医疗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