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紧急求助!

楼主(2018-08-01):
(无正文)

网友:
压花滚的圆周速度  要跟网笼的圆周速度一样

网友(点评):
对,就是怎样能做到这一点

网友(点评):
压花和网笼中间加摆臂式张力控制机构保证网笼卷起的时候有合适张力,网笼不知道是不是会越卷越大,这样要同步角速度要越来越小,同步性要求高的话压花和网笼用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控制速度一致。这些应该都是成熟...

网友:
这是个成熟的工艺,了解一下张力控制器和磁粉离合器的应用

网友:
保证线速度一样,根据直径计算角速度

网友:
线速度一样,网笼主动旋转,压花滚相当于从动过度,一组定死,另一组加弹簧。

网友:
压花和网笼中间加摆臂式张力控制机构保证网笼卷起的时候有合适张力,网笼不知道是不是会越卷越大,这样要同步角速度要越来越小,同步性要求高的话压花和网笼用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控制速度一致。这些应该都是成熟方案的啊。

楼主:
各位大神!本人是有这样一台机器就是没有压花,现在要加装压花,本人是门外汉

网友:
不知道你问什么, 两个的线速度是一样,转速随着直径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不仅仅是网笼问题,辊轮间隙、压紧力等都会影响纸张运行速度,甚至卡纸。

网友:
这个一个相当于主动轮,一个相当于从动轮,线速度一样
你要保证哪个速度一样???

网友(点评):
不是保证速度一样,速度是一样但是一个大一个小

网友(点评):
哦,我看明白了,网笼越卷越大,转速一定,线速度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变化很细微。以前看过一个卷胶带的,是在网笼之前加一个自由下坠的滚筒,靠滚筒的重力来保证张力,不知道你这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