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产品镀锌

楼主(2018-08-01):
粉末冶金做出来的产品内部孔隙较多,做电镀的时候容易藏电镀液,导致最后外观不良
听说有些前处理工艺可以用来堵孔,再去电镀就跟铁件效果一样了,有人知道具体是什么工艺吗?成本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801303-1-1.html

这个我前两天就看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
客户指定要电镀锌

网友:
浸渗工艺了解一下?具有孔隙是粉末冶金制品固有的一种特性。对于某些应用,孔隙是必需的,但在很多应用中孔隙却是有害的。浸渗工艺是一种密封粉末冶金制品的方法,它为粉末冶金制品的应用开辟了更多的途径。经过浸渗的粉末冶金制品能成功地电镀、涂漆,更加容易机加工。

网友B:
这个缺陷是硬伤,由于粉末压制而成的压坯,其内部的孔隙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粉末冶金的制品在强度和韧性上与相应成分的铸件、锻件相比要差。表面改镀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缺陷是硬伤,由于粉末压制而成的压坯,其内部的孔隙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粉末冶金的制品在强度和韧性上 ...

指定要镀锌,打听来有堵孔工艺的,比如用树脂填孔什么的

网友C:
零件本身密度高的话可以直接蒸汽处理封孔;否则就用树脂封孔,分热固性树脂和厌氧性树脂,国内厌氧性树脂封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本身密度高的话可以直接蒸汽处理封孔;否则就用树脂封孔,分热固性树脂和厌氧性树脂,国内厌氧性树脂封 ...

哥们儿,有推荐的供应商吗?江浙沪

网友(2018-09-27):
程骋,这个供应商一般,上网找这方面供应商应有不少,实地考察更靠谱。

网友(2019-08-13):
黑化处理封孔,或者整形封孔也可以,之后再电镀。

网友(2024-09-15):
请问楼主,客户指定的粉末件镀锌,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有时间的话能给我略微指导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