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弹簧实际应用问题。

楼主(2018-08-01):
     各位,请问我在做一个带氮气弹簧的手动翻转设备,技术时也做了受力分析,对氮气弹簧的力也做了分析,对氮气弹簧弹力也做了要求。但实际应用是往往是氮气弹簧自身的输出力很大,造成人工手动翻转设备时要花很大力气,请问:1、是不是氮气弹簧本身气压不准?弹力是不是已经超出要求?有没有办法检测?2、有没有办法现场解决?

网友:
附件为气弹簧国标,供参考.

GBT 25751-2010 压缩气弹簧技术条件.pdf

网友:
这是设计没设计好吧。如果设计好了。应该是没问题的。一般设计氮气弹簧手翻结构都要两个都可调整才行。

网友A:
气弹簧选型涉及较多参数,如果自己计算出来的和实际有偏差,那建议参考ACE Gas Spring的计算软件:

该软件不对客户开放,需要提供实际应用参数,ACE工厂或者代理商提供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弹簧选型涉及较多参数,如果自己计算出来的和实际有偏差,那建议参考ACE Gas Spring的计算软件:

这套公式通用的吗?有推荐的供应商不?计算的值接近现实吗?

网友B:
我现在遇到情况有点不同,翻转门上去没问题,但是下来会合不上门,总会顶开一个10度左右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遇到情况有点不同,翻转门上去没问题,但是下来会合不上门,总会顶开一个10度左右的角度。

这种情况也有,你们后来怎么解决的,放点气吗?

网友:
来看看,顺便赚点威望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也有,你们后来怎么解决的,放点气吗?

我们改变了安装孔位,(自己摸索的)。

网友:
铰点位置不对

网友(2024-05-20):
引用 网友A:
气弹簧选型涉及较多参数,如果自己计算出来的和实际有偏差,那建议参考ACE Gas Spring的计算软件:

你好,加个好友,QQ879155466,想咨询下气弹簧

网友:
来看看,学习一下氮气弹簧选型

网友(2024-06-28):
引用 网友A:
气弹簧选型涉及较多参数,如果自己计算出来的和实际有偏差,那建议参考ACE Gas Spring的计算软件:

挺好的,早上对外开放就更好了

网友:
1、气弹簧的安装角度。
合不上是因为盖下来被氮气弹簧的反作用力F推起来了,当力F相对于限位方向有一个分力Fx,就会形成自锁。
2、当需要F1的力翻转时,此时F1>Fx,想要减少Fx,①减少F的角度,②气弹簧选择较小反作用力的。